螺纹加热后变形

楼主(2022-09-20):
材质304,螺纹UNF-9/16,加热650度后通规不过,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必须在加热状态安装吗?

网友:
热状态安装还是冷状态安装?

网友:
算下热伸量,加一刀

楼主:
炉内加热焊接另一端,出炉常温,不能二次加工

网友(点评):
常温后螺纹应该回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炉内加热焊接另一端,出炉常温,不能二次加工

绞丝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650度为什么要用304,改用高温性能好的材料不行吗

楼主(2023-12-13):
工艺规定,用过15-7Mo也不行,感觉不是材料的事,分阶段自然降温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