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叠纸放在一个盒子里 如何实现一片片上料 吸盘可能会吸好多片

楼主(2022-09-20):
(图片)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纸被一层一层取走  有个Z轴高度在降低  怎么实现取纸的高度变化  加位移传感器吗

网友(点评):
让纸盒向Z+方向动态补偿

网友:
打印机结构

楼主:
来料是盒  纸是在盒里的

网友:
用测距传感器

网友:
找个贴标机拆了就好了

网友:
主要是看纸的透气性,如果透气性很好,很难实现一张一张的百分百的成功率吸取出来。如果透气性差,侧面可以加吹气机构,基本上就能实现了。打印机的搓纸轮也对纸张厚度有要求。

网友:
现有结构采用的发生器估计是CV10之类的,流量实际上有些大了。加上纸张可能透气性好一些,从而导致在真空流量足够大的时候吸附多张纸。

建议:
1. 适当调小真空流量或者降低压缩空气压力,通过限流的方式降低多张上料的可能;

2. 现有吸盘底部平且滑,建议选择底部有抓条的吸盘。这样可以使得纸张变形增大,避免多张抓取;

3. 上料方面,在Z轴加一个传感器就可以保证下降的高度。必要时可以提前开真空,这样吸盘在未接触纸张时依靠真空流量也可以保证单张抓取;

4. 建议气路增加反吹,避免管路残压带动纸张导致位移偏差。

网友(点评):
5 盒子选两侧加组毛刷,具体毛刷啥用的得好好选选。

网友:
用伯努力吸盘

网友:
用搓纸轮

网友:
1.纸张透气性比较好,适当降低吸盘吸力。2.纸张带有静电,增加湿度除静电。

网友:
纸片需要先除静电,吸盘小点,吸纸片边。高度的话,弄一套升降装置加光电传感器。

网友:
确实,打印机也是这个原理,也是一次一张打印的

网友:
伯努利吸盘,或者普通吸盘,料盒侧边加一点毛刷

网友:
别吸中间,吸边部但别太靠边,在将另一端加一压持机构

网友:
把来料盒改一下,把整摞拿出来再搓纸吧

网友:
可以参考锂电池行业的叠片机机构,用真空吸盘吸,带有抖料功能就可以放置多吸了

网友:
看了上面坛友的回复,都不太实用
改变纸张的供料方式,采用料盘/料卷

网友:
可以考虑用分页机

网友:
两边加压紧装置,上面采用伯努力吸盘试

网友:
盒子翻回来,底朝天好实现

网友A:
看了所有楼的,只有19楼说的,在点上。其他人说的也不是不行。
如果打印机方式,那么整个机构就得做改变,设备的节拍可能加长。
如果调节真空度,有吸不上的可能,所以这个真空度值就是一个很玄学的值。调起来费大劲了。
按19楼的,吸盘四周分布,两吸盘中间布置一个指形气缸,吸起来,拍打一下。
对于机械手下料高度,一个就是加个随动,另一个就是加个传感器,通过气缸弹簧来吸收多余的高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所有楼的,只有19楼说的,在点上。其他人说的也不是不行。
如果打印机方式,那么整个机构就得做改变, ...

也是有隐患的,多吸的纸被拍下去后会飘,掉下去就随机了。吸盘产生一定形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有隐患的,多吸的纸被拍下去后会飘,掉下去就随机了。吸盘产生一定形变

这就要求提升高度一定不要太高,1公分足矣。四周不是有限位么?不要高出限位,不然真的会到处乱飘。

网友:
带定位的伯努利吸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