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22-09-20):
目前有一台液压站主电机7.5KW,给一个摆线马达供压,但是这个摆线马达不是旋转工作的,是保持一个扭矩(相当于单方向供油维持压力),压力调到2MPa,也就10分钟  液压站主电机  和电磁阀都很热  请教各位搞液压的朋友 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 各位

网友A:
可能用的是定量泵,可换成恒压变量泵。
或者加大风冷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用的是定量泵,可换成恒压变量泵。
或者加大风冷器。

是的 现在的使用工况就是我只需要一个恒定的压力持续供给液压马达,其它的是次要的  只要能使整个液压管路正常刚工作就行
那液压泵如果是定量的  能换成变量的吗

网友B:
电动机和电磁阀温度是多少!?

液压电动机有拆过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机和电磁阀温度是多少!?

温度大约得有50度,摸上去烫手
没拆过  液压站买的新的   也有可能选型上有点问题(很少用到液压的东西)

网友(点评):
50度也算正常啊,别超过80就行;其次,根据能力守恒,你这个7.5千瓦,那么产生的能量必然有个出口

网友(点评):
温度别超过60摄氏度,电磁阀一般耐温70,电机选得不当,可以换个双极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大约得有50度,摸上去烫手
没拆过  液压站买的新的   也有可能选型上有点问题(很少用到液压的东 ...
液压电磁阀的发热量比较大陆,一般正常使用时会有发热,甚至烫手。

如果一不是超过线圈额定电流,就不是线圈短路,就不是故障。
电磁阀线圈发热正常用。

液压电动机也会发热,发热多少度这要有具体温度,一般50度基本没什么。

温度与
电源电压波动、
电机负载大小、
电机工作环境温度、
电机是否拆装维修、
电机散热风扇等都有关系。

网友:
看你用的勤不勤,如果偶尔用一次,就不要折腾了,这个温升还算正常,用得再勤点,加大风冷完事儿。
如果经常用,需要重新审核设计了。是换成恒压变量泵,还是增加一个蓄能器。

网友:
你的工况电机温度在60度左右是正常的。电磁阀需要换一个2位4通带自定位功能阀芯的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