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占地问题请教

楼主(2022-09-21):
关于加工设备有没有标准的有效区域,比如设备净尺寸为5000*3000*2000,那么他周边会有一个操作区域,这个区域数据有没有要求,比如长加多少,宽处加多少?

网友:
标准肯定是有的,但真的有必要按标准来嘛?国企是还要写个方案嘛?
拿个卷尺去看一下车间,估算一下,问问在干活的师傅。

网友:
  检修空间,印象中设备周边预留检修间隙大于800mm.

网友:
1.设备使用环境有没有要求,根据要求规划,恒温,防震动什么的。
2.按加工零件周转空间设定。上料区域,下料区域。零件大,区域范围划分大点。
3.按安全,环保要求设定。
4.留维修保养操作空间。

网友:
设备厂家会有说明的,设备占地多大面积,
预留多少空间,哪里是操作空间位置!?
哪里是危险区域!?
些设备厂家一般都会说明!。。

网友:
啥设备,看相关行业规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