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机器人进行玻璃的上下料,要怎么判断玻璃位置进行抓取?

楼主(2022-09-21):
现在要用两台机器人来进行上下料,一台上,一台下,分布在清洗机的两端。上料过程还好,玻璃本来的摆放位置是确定的,但是下料要怎么确定,玻璃从清洗机出来的位置,因为玻璃透明且反光强,视觉不太好用,我想是不是可以通过流程的时间推断玻璃的位置,从而进行下料抓取,但玻璃种类较多,担心计算不准,这一块玻璃碎了或是出意外,我赔不起,最大的玻璃有3米长,1米多宽,200多公斤呢。多弄几个微动开关,通过触发微动开关的数量来判断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网友A:
搞个拉线位移传感器 判定位置

网友B:
玻璃3边设计个可移动的框边,例如是丝杠的先接触到玻璃,再撤回10mm,既保证清洗,又表明了玻璃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拉线位移传感器 判定位置

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3边设计个可移动的框边,例如是丝杠的先接触到玻璃,再撤回10mm,既保证清洗,又表明了玻璃区域

清洗完成出来后,停着,通过三个移动框边来判断宽度和位置

网友C:
玻璃能不能使用载具进行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能不能使用载具进行加工!?

玻璃由类似这样的专机进行清洗加工

网友:
你看看市面上的玻璃机械,都是用倾斜料架用重力进行预定位,再进行精确定位。就是机械手抓取两次。

网友:
搞些压力传感器,计算重心位置,然后抓取。

网友:
你家视觉小学生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玻璃由类似这样的专机进行清洗加工

有少数传感器是能检测出玻璃和透明塑料瓶的,你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你有的这种应用情景也绝对不是你一家公司,同行业也有这种需求,
只是人家有解决办法也不会告诉你!。。
只要知道现场工作情景,试用几款传感器就能解决,
一般传感器商家也愿意做这方面尝试。。

解决办法就是:联系一下传感器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少数传感器是能检测出玻璃和透明塑料瓶的,你这个问题应该不能解决!

你有的这种应用情景也绝对不是 ...

好的

楼主:
领导这么说,我不清楚

网友:
顶升称重,单边加行程开关来判断就行

网友:
电容光电传感器就行

网友D:
你这个就显得很小白  玻璃没磨边  视觉真得拍不出来  效果很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就显得很小白  玻璃没磨边  视觉真得拍不出来  效果很差

玻璃里的缺陷都能拍出来,咋搁你这儿就效果差了呢?你家这水平,不是小学生?我肯定是小白,这是毋庸置疑的。

网友(点评):
玻璃3D曲面最难,几乎做不到,平玻璃 大部分有磨边 会好点 缺陷最容易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领导这么说,我不清楚

哦,领导说的都是对的。那你用声呐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就显得很小白  玻璃没磨边  视觉真得拍不出来  效果很差

行业内视觉拍透明玻璃只是定位的话一点问题没有,难在缺陷方面

网友(点评):
缺陷好检测,3D最难 没喷显影剂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ISRA SYNERGX缺陷检测龙头 国内你打蓝光都能检测大部分;再不行,上光场相机

网友(点评):
3D曲面检测最难,去年想花几百万找人开发,没人做得到 ,后面找天津大学开发一个 通过格子反光 初步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玻璃里的缺陷都能拍出来,咋搁你这儿就效果差了呢?你家这水平,不是小学生?我肯定是小白,这是毋庸置疑 ...

玻璃行业最难的是 3D扫描 不喷显影剂  几乎做不到  然后就是没磨边的玻璃  2D相机 背光可以做到  边沿一条淡淡的细线  有磨边的 会好很多  缺陷检测  行业龙头ISRA SYNERGX   普通相机打蓝光  隐藏划痕啥的 反光都能接收到  肉眼不可见的  光场相机 都能扫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领导说的都是对的。那你用声呐呗

我总不能也对领导来一句“你家视觉是小学生吗”,最多就是让领导再找视觉厂家咨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玻璃行业最难的是 3D扫描 不喷显影剂  几乎做不到  然后就是没磨边的玻璃  2D相机 背光可以做到  边沿一 ...

其实很多时候技术水平高低也就在个我知道,你不知道。我能做,你不能做。就这么简单又不简单。我真的是小白,也就知只道视觉这行很大部分靠猜,所以这玻璃才有良率一说,也就是人家最牛逼的也不敢百分百跟你打包票

网友(点评):
视觉行业只有新人喜欢打包票,那些干得越久的,都要求打样,不然就是说不能做,去年一个领导朋友说玻璃曲面孔位能测,结果报废了

网友(点评):
这里面涉及很多细节问题,比如打光、算法、芯片、电子。。。等,我们不是那行业的,更没有评价权。大部分时候不都是别人做的么。何况我是小小白。3D玻璃应该有成熟的检测方法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玻璃里的缺陷都能拍出来,咋搁你这儿就效果差了呢?你家这水平,不是小学生?我肯定是小白,这是毋庸置疑 ...

使劲砸钱不考虑成本咋的都能弄出来,这样做设计还有意义么?

网友:
这个行业内, 都是采用辊传输,下方万向滚轮顶升,四周夹紧居中,然后抓取

网友:
要么工装,要么视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使劲砸钱不考虑成本咋的都能弄出来,这样做设计还有意义么?

你这逻辑?成本是什么?不还是你技术不行么?研发是需要钱的,不然,你指着中国视觉睡一觉起来,就脑洞大开,升天啦。就算脑洞大开,不也还需要钱验证么?当然你老板不懂,忽悠你也是有人的。毕竟谁能保证验证就一定成功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逻辑?成本是什么?不还是你技术不行么?研发是需要钱的,不然,你指着中国视觉睡一觉起来,就脑洞大 ...

你还真能胡说八道啊,该用视觉用视觉,能用机械结构或者传感器达到目的,为什么要用视觉?做设计是为了啥?没一点技术就知道抄,你能说出这些话,你的技术可想而知,有多少你自己独立研发过的机构,对了,你知道啥叫机构么?一个气缸推拉?还是个电机驱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逻辑?成本是什么?不还是你技术不行么?研发是需要钱的,不然,你指着中国视觉睡一觉起来,就脑洞大 ...

还有你说研发,现在市场上能见到的设备,机械结构还有多少是研发出来的,几乎都是拿过来改一改,你自己才做了多久的设计上来就这个那个,照你这么说,所有与机器人抓手对接的地方都用视觉得了,什么工装,定位,举升都不需要了,让机器人自己去找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还真能胡说八道啊,该用视觉用视觉,能用机械结构或者传感器达到目的,为什么要用视觉?做设计是为了啥 ...

哎呀,你做不出视觉就明说嘛,这么激动做什么?这位楼主是说他家视觉因为测不了玻璃才改方案的,又不是成本。真测不出?没钱就没钱,没技术就没技术,扯那么多干嘛。当然有其他方法,方法还不少,都是别人用剩的,你咋不说两道道呢?我们现在讨论的就视觉能不能测玻璃。你这理解力,做技术,你确定你能做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哎呀,你做不出视觉就明说嘛,这么激动做什么?这位楼主是说他家视觉因为测不了玻璃才改方案的,又不是成 ...

不好意思,我不是视觉供应商,我是做非标的,有视觉需求 ,我直接找供应商过来买就完了,好多个品牌选择,只是觉得 这个有没有必要,你是做视觉的?很骄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呀,你做不出视觉就明说嘛,这么激动做什么?这位楼主是说他家视觉因为测不了玻璃才改方案的,又不是成 ...

你眼睛就知道盯着视觉两个字?人家只是说视觉不太好用,也想用其他方法,你这个理解力真的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还有你说研发,现在市场上能见到的设备,机械结构还有多少是研发出来的,几乎都是拿过来改一改,你自己才 ...

你真的要失业了,你说的正的别人努力的方向。别人不会因为你而放弃让机器人自动化。无人机,无人车都出来了,你继续做你的梦吧,去俄应征入伍肉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呀,你做不出视觉就明说嘛,这么激动做什么?这位楼主是说他家视觉因为测不了玻璃才改方案的,又不是成 ...

还搞一句做不出视觉?你这说的话简直没脑子,你是视觉供应商么?你是研发视觉相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真的要失业了,你说的正的别人努力的方向。别人不会因为你而放弃让机器人自动化。无人机,无人车都出来 ...

我是非标自动化的,自动化产线的设计也参与了十几个,自动化是未来的趋势,但不是 所有的东西都有必要自动化,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这是做设计的要判断的,你脑子分析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我不是视觉供应商,我是做非标的,有视觉需求 ,我直接找供应商过来买就完了,好多个品牌选择 ...

我不是做视觉的,我只是觉得他说视觉测不了玻璃,回了句他家视觉是小学生么?从成本说当然可以不用视觉,搞个气嘴,玻璃挡住测气压变化也行。不过我觉得你们好像机械也没都没学的有多高深而已。你们应该编程不错吧。我还没写完,你就回了那么多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做视觉的,我只是觉得他说视觉测不了玻璃,回了句他家视觉是小学生么?从成本说当然可以不用视觉, ...

我不是电器,我是纯机械设计

网友:
涉及到透明玻璃定位的流水线很多的,机械行程开关检测,气缸归正。不碎几片玻璃是不可能的

网友:
可以用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
不同的产品会有不同的抓取程序,应该可以设置,下料处玻璃移动前端装一个开关,碰到开关就侧推一下,再上机械手抓走。我想的比较简单,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