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方钢侧面固定,怎么设计连接能承受很大的转矩?

楼主(2022-09-21):
方钢横放固定在法兰盘上,法兰盘再锁在回转轴承上,方钢承受重力6000N和扭转力矩4.3千牛米,原来是打算螺丝固定,在方钢中间塞一个圆柱撑起来,然后螺丝穿过法兰盘和方钢锁圆柱端面上,另一端面也穿过方钢锁上螺丝。但是由于空间比较小,螺丝之间距离很近,力臂很短,算出来单个螺丝都是2~3顿的拉力,用M12螺丝锁一圈,安全系数不高,加大螺丝也没多少空间了。有什么好的结构把方钢固定在法兰盘上,承受大的扭转力矩?

楼主:
如果直接用轴支撑的话,轴的直径要75mm,轴又要怎么固定在法兰盘上呢?焊接估计是不够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做成轴啊,然后固定形式可以参考带座轴承,你这草图画的我是没怎么看明白,是这个方钢要旋转吗?方钢的长度大概多少啊,一般长的话弄个两个轴承座就行了,轴承座和你这个法兰之间可以用焊接或者螺栓连接,力很大的情况还可以考虑销轴连接,这具体你自己看情况来。另外说一句轴承座不一定是滚动的,也可以是线性的,用铜套什么的做内衬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做成轴啊,然后固定形式可以参考带座轴承,你这草图画的我是没怎么看明白,是这个方钢要旋转吗 ...

草图确实画的不行,重新画了一个,大佬看一下,结构其实类似那种焊接抬升机,方钢需要绕x轴旋转,但是是偶尔的,基本不转,主要是有个负载离的远,产生了很大的弯矩

网友:
能不能考虑用铰制孔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