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蜗轮蜗杆调节把手

楼主(2022-09-21):
如图未两个蜗轮蜗杆把手,都是转动蜗杆所在的把手,驱动蜗轮所在的轴旋转,然后靠自锁锁住

网友A:
这样的机构为啥还要用铜合金做蜗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机构为啥还要用铜合金做蜗轮呢?

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和一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和一母。

瞎扯淡吧

网友:
一个是铜合金有自润性,再一个是为了保护蜗杆,涡轮作为易损件

网友(2022-10-27):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瞎扯淡吧

你看5楼。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5楼。这是基本常识。

像这样的手动机构磨损有多严重呢,转速能有多高磨损能有多大,需要高传动效率么?

网友:
蜗杆要承受很大的轴向力,需要硬材质,而蜗轮采用铜,铜较软,耐磨性好,蜗杆一般都作为主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