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用按压的接线板是什么结构

楼主(2022-09-21):
线可以很轻松的随意拔插,绿黑蓝棕这几根电源线,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这种没见过,想着里面是不是卡口结构,插进去就夹紧,稍用力就可以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见过,想着里面是不是卡口结构,插进去就夹紧,稍用力就可以拔出来

硬的铜线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不知道软的那种铜线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