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渗氮镀铬的一些理解

楼主(2022-09-21):
1.渗碳和渗氮属于热处理还是表面处理? 镀铬算表面处理对否?
 渗碳渗氮属于化学加热表面处理,镀铬是表面处理 ,不是热处理,属于物理方法
2.渗碳渗氮是化学变化,都属于加热到高温后的处理,而镀铬一般是物理处理,分为镀装饰铬和硬铬
3.一般很多45轴为了表面防锈可能镀装饰铬或者发黑,或者为了配合轴承使用镀硬铬,那么这种情况下能否用渗碳渗氮工艺开提高表面的硬度和耐磨性呢?
  45#中碳钢不适合渗碳渗氮处理
4.齿轮材料用45調质热处理,这是一般的硬度耐磨要求,用在常规场合。 那为了提高齿轮表面的性能能否镀铬或者渗碳渗氮热处理呢?
   45#齿轮不需要渗碳,因为是中碳钢了,提高表面硬度的方法是表面淬火,
5.渗碳和淬火
   渗碳时间长可能几个小时,常规高频淬火就几分钟,渗碳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提高硬度而是提高耐磨性,淬火的目的是提高硬度而非提高耐磨性,渗碳后必有淬火和回火,渗碳加上淬火回火才提高了零件表面的耐磨性和硬度
  渗碳是增加零件表面的碳含量,所以增加了耐磨性。
淬火是改变零件表面的晶体构造,改变为马氏体,所以增加了硬度
  6.加工问题
   淬火一般变形较大,所以一定要留加工余量,比如齿轮可能要留1毫米余量
   镀铬如果是镀装饰铬比如1丝,不需要留余量,不需要后加工,但如果是镀硬铬,比如镀20丝厚度,因为镀厚铬同样牵扯到变形较大问题,需要磨,后加工到指定公差。
   渗碳渗氮热处理都会导致变形,由于渗碳层可以做到0.5到2个mm,后续淬火都会变形,所以需要留加工余量,兼顾变形和渗碳层厚度。。。。
  渗碳就是让低碳钢表面具备中高碳钢,然后淬火然后低温回火。 低温回火的目的就是获得高硬度和耐磨性, 可以得到HRC58—64
而45#的調质是先淬火再高温回火,目的是获得综合机械性能,硬度只有Hbs220-280
7.使用场合
  实际中大多数轴和齿轮都是45号調质,除非是一些高速场合,齿轮需要淬火再低温回火然后磨削提高齿轮精度,获得较高的硬度和耐磨性。大多数齿轮都是7级和8级不需要磨削的。
  如果齿轮是低碳钢的,直接淬火是不能提高硬度极限的,必须要先渗碳再淬火低温回火
   请各位大侠走过路过,赐教几招过

网友(2022-10-24):
有些好像有点问题啊

网友:
45钢可以用QPQ,耐磨,硬,耐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