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与处理

楼主(2022-09-21):
大家看下这个滑块和轮子用的什么材料与表面处理

网友:
没看出来。看着 上面那块 好像是铝,做了一层阳极氧化得感觉,下面得图像普通碳钢做了蓝白镀锌处理,如果不是当我没说

网友:
第一个喷漆,第二个发黑

网友:
滑块应该为铝合金阳极氧化,轮子应该是球墨铸铁的。看样子应该是带轮,使用钢带轮容易吃带。

网友:
第一个是切刀的固定板,需要调节。一般用的钢件。用的工具钢,或者45刚也可以。表面镀铬。( O' r+ J! y* S9 S& g
第二个不知道用途。没办法说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