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大佬有气缸SW模型

楼主(2022-09-21):
有没有大佬有气缸SW模型

网友:
你要哪一个牌子的什么类型和大小的

网友:
气缸? 亚德客软件得气缸都不够选择了?

网友:
直接去气缸官网找不就行了麦

网友:
直接亚德客安装软件,里面基本气缸模型通用的

网友:
楼上都说了:在下面亚德客网址下载后安装(我有在用,可以用)
https://www.airtac.com/pro_xz2.aspx?c_kind=4&c_kind2=131

网友:
https://3s.smc.com.cn/,SMC气动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