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simulation怎么分析结构受力后抖动

楼主(2022-09-21):
请教下,SIMULATION如何分析,结构件在承受了冲击力后是否会抖动,抖动的幅度有多大,类似与,轨道机器人运行时架空轨道是否会抖动,机械臂动作是臂节是否抖动等。

网友:
好像可以看变形量的呀

网友:
抖动是振动频率分析吧?

网友:
ansys

网友(点评):
你看懂楼主在问什么了吗

网友(点评):
ANSYS全英文水平不够

网友:
您需要的应该是这个非线性变形仿真

网友(点评):
收到,我查查看!

网友A:
我告诉你作弊的方法,就是做的东西容易粗而大,抖动的本质还是变形过大,又处在弹性变形之类。那就按最大冲击力计算,把变形控制在肉眼不可的状态,我正常是按0.1为基准。  详细计算方式,参考材料力学相关章节,套固定公式的,负载的形状复杂不会算就分块简化,确保简化后的刚度不大于原有结构就行。

网友:
这个用的少,只用过应力应变,坐等大神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作弊的方法,就是做的东西容易粗而大,抖动的本质还是变形过大,又处在弹性变形之类。那就按最大冲 ...

搞的是机器人项目,研发、项目、产品经理都被忽悠成精了,过不了审的呵呵!

网友(点评):
哦哦 那你这个要求高了 我的方法估计不行。组装设备还行

网友(2022-10-31):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作弊的方法,就是做的东西容易粗而大,抖动的本质还是变形过大,又处在弹性变形之类。那就按最大冲 ...

完全胡说八道,那个老师教你的抖动的本质是变形过大??有毛关系。抖动的本质是结构是一个动力学问题还是 一个静力学问题。
第二,也就是周围的人太弱,看不出来你作弊,如果你是故意作弊,又被别人看出来,会很被看不起的。

当然,这个问题实际解决中一般用峰值问题不大,动力学效应在冲击载荷下的最大值可以计算或者找参考书看的。

网友(点评):
这是我自己总结的,没学过,在实际应用中,使用刚性大的材料或者结构,不容易抖动。比如悬臂梁抖动加强筋之类的,明显可以改善。

网友(点评):
我一般采用静力学计算 再通过安全系数再设计,动力学我不太会算。 共振可以通过部分原件调节避免如伺服电机的控制等。

网友B:
抖动就是动力学效应,你做个冲击分析就行了。。关键是你加载的时间曲线。。。

另外,有经验的话,非常容易判断你的杆是否发生抖动。。。本质就是你加载的曲线的主要频率是否低于结果的固有频率。一般2-3倍就可以了。

或者,也可以通过动能计算或者动量的计算,得到最大的能量,然后简化为最大应变能,这样可以估算变形。。这个变形大小大致就是你的抖动幅度---实际工程冲击或者碰撞的能力并不会完全传递甚至只传递很小的部分,而且阻尼下振动会迅速衰减。这个计算是很保守的。

网友(点评):
求教,设备的固有频率设计阶段怎么分析判断,还是要等设备出来后买检测仪器来弄出共振频率来反推?这个加载曲线怎么建立?例如常见的速度越快越厉害,这曲线是啥?类似的连接分享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抖动就是动力学效应,你做个冲击分析就行了。。关键是你加载的时间曲线。。。

另外,有经验的话,非常容 ...

跟着大神学习动力学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又长知识了~~~~~~···.

网友:
赞一个,要是有大神来个实际案例学习一下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作弊的方法,就是做的东西容易粗而大,抖动的本质还是变形过大,又处在弹性变形之类。那就按最大冲 ...

首先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 为什么会抖动,抖动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你的加强的结构的刚度就解决了问题(有偶然性,工程上无可奈何的想躺平的似乎,降低刚度或者固有频率也常见的。

下面我来解释为什么会抖动,假设一个弹簧。其实很简单。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惯性力<<<静力,或者就是你中学学的共振的展开。下面是细节解释。
=====================
第一: 我们初中学过静力学F=KX.
第二:我们初中学过力改变运动 F=Ma

所以,对于任何结构就是F=Ma+KX.(其实还有一个速度项, a是加速度,x 变形大小或者位移。

所以,什么时候一个静力学分析,ma+kx中, ma<<<<KX!!!

对于负载  a=w^2*x...但是方向相反,所以结构就是  -mw^2*x+kX....也就是 (k-mw^2)*X=F

所以,结构的刚度是什么?是k-mw^2

mw^2<K, 就是w< 固有频率 sqrt(k/m),这个时候就是静力学问题。。当你加载一个冲击的时候,更加傅立叶变换,你可以分解得到你的加载的频率和大小,例如分解够100HZ占比50%, 120HZ占比 50%, 300HZ占比1%。。那么对于你的120HZ来说,当你的结构的固有频率>>120HZ,是不是惯性力<<静力了,所以他就是一个静力学问题。。而且你还可以计算出你不考虑动力效应的误差是1%还是千分之或者十万分之一

懂了??找本振动的书看看吧。。

-------------
问题二,为什么实际工作中你冲击不变,加强了结构的刚度,结构就不抖动了。。因为你加强结构后,固有频率sqrt(k/m)也就提高了,所以加载的频率低于了新的固有频率。

本质一个共振问题。。不过是实际工作中,没有单自由度,而是都是无限个自由度而已。

我是一个摸鱼的屌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 为什么会抖动,抖动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你的加强的结构的刚度就解决了问题( ...

前辈:我倒是没考虑那么多, 思考的角度也不一样,我个人是这样考虑的,把惯性力当做真力,最大惯性力导致结构变形不能超过多少来做为防抖动的一个标准的。本质是做静力结构来算的,反正变形小了,抖动的幅度就小了,持续时间也就小了。我也觉得不严谨,一些高速设备大概是不能用的,我目前设备结构的频率基本上1HZ算高的了,应该还算能用。设备产生共振或者噪音都是动用调节电机刚性或者增量来错开的。

现在看书很少了,估计不会去找振动方面的书看了, 头疼。能否让我偷个懒,我一进步问问。最后红字的一段看不懂,无法理解

mw^2<K, 就是w< 固有频率 sqrt(k/m),这个时候就是静力学问题” 这么说考虑问题使用静力学还是用动力学,条件是结构运动的频率(比如激光打标的头部部件,高速移动还是外部负载加载和卸载的频率?(比如高速冲压机)是否小于固有频率对吧?
“分解够100HZ占比50%这几句是啥意思?所以频率是50HZ?
"当你的结构的固有频率>>120HZ,是不是惯性力<<静力了"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频率越高,1S内来回的频次越高,运动部件加速度越大,这样惯性力不是应该越大并且>>静力。这个和固有频率没关系吧?只要避开避免共振就好了吧?

我现在处于一个想理解,有点知识混乱的感觉。不知道您阿能理解我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我倒是没考虑那么多, 思考的角度也不一样,我个人是这样考虑的,把惯性力当做真力,最大惯性力导 ...

可以啊,这种无处不在。。。例如工程上的几何任何一个弹簧,如果是一个动力学环境中的,他的固有频率都是大于输入的频率的。。只是大家从来没注意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