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选型

楼主(2022-09-22):
上图是某丝杠模组的规格表,随着导程的提高,可搬运的重量也下降。可是在我们自己计算丝杠的时候,好像没有哪条公式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呀,特别是用表格计算时,其他输入条件都不变,负载增加个几倍校核出来都是合格的。例如用16直径的丝杠,速度1m/s,负载50kg也合格,负载150算出来也合格。

网友A:
输入扭矩恒定时,导程与推力成反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扭矩恒定时,导程与推力成反比。

请问丝杆轴向切削力F如何确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扭矩恒定时,导程与推力成反比。

这个属于选电机时的公式,其实轴向力对丝杠来说是没什么影响的,因为在校核丝杠轴向刚性时,丝杠轴向能承受的力一般都会比我们机构产生的力大几个数量极,所以不觉得这是主要原因。

网友:
首先确定你要校核的是滚珠丝杠还是梯形丝杠,负载150kg合理是因为你没考虑加速度,单匀速运动是真的合理的,梯形丝杠要考虑PV值,需要多校核一道,长丝杆再考虑压杆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