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检具怎么设计

楼主(2022-09-22):
∅11(+0.35/+0.15)与∅10(+0.2/0)同轴度塞规怎么设计

网友:
很好奇这么大公差,还有同轴度要求?同轴度具体要求多少呢

网友:
同轴度检测用塞规?再者说,0.2还用得着检吗?

网友:
通止规呗;一捅到底。不过得做两根了;公差自己琢磨了办

网友:
孔同轴,还是轴同轴,还限制了用塞规检测么

网友:
鉴于公差大,用跳动检测

网友:
同轴和塞规不是一个检测工具

网友A:
还没见过同轴度塞规,感觉比较困难吧,塞规要能进入基准孔,还得没有间隙,要不就会出现同轴度检验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见过同轴度塞规,感觉比较困难吧,塞规要能进入基准孔,还得没有间隙,要不就会出现同轴度检验误差。

我以前做过检具,防止现场多节轴不能装配,检具未到位的情况下,直接挑一个较为标准的零件作为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