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温密封垫有哪些?

楼主(2022-09-22):
大家好,耐高温密封垫有哪些?密封材料导热油,约200度左右,我想到的紫铜,石棉,还有石墨组合垫都不满意,希望大家提供建议

网友:
无氧铜圈~~~~~~···.

网友:
200℃算哪门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母板

云母板能做密封材料吗?硬度大吧

网友:
紫铜垫应该可以啊,液压泵接头一般用的这个,200度不算高温,
石墨缠绕垫一般高压用,高温也没有问题,
还有一种陶瓷纤维的

网友B:
硅胶和氟橡胶都是耐温2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胶和氟橡胶都是耐温200°以上

价格太贵

网友(点评):
30元左右吧

网友:
这些都能满足200度    那是哪里不满意     哈哈

网友:
我之前找一款大的O型圈 做接头处密封的, 在米思米上找了个替代 的, 那个好像只能180.后来没办法买了一堆备件。我那个工况特殊只能用直径150左右的O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