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ax10粗糙度相当于Ra多少

楼主(2022-09-22):
各位朋友,Rmax10粗糙度相当于Ra多少?

网友A:
Ra是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Rmax是在取样长度内最大峰高与最大谷深的高度差
Rmax和Ra没有直接关系,统计上两者间的关系大概是Rmax = 4Ra。
(搬运度知道)

网友:
最大圆角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是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Rmax是在取样长度内最大峰高与最大谷深的高度差
Rmax和Ra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