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点同时焊接问题求教

楼主(2022-09-23):
请管理员手下留情,由于焊接版块很冷清不活跃,我发到这里请教,能不能过两天再移走。
现在有个项目碰到难点,如图所示,有两个点需要点焊,这两个点距离大概大概0.8mm左右,初始想法做一个较宽的焊条,同时进行焊接,但是实际上发现每次只能焊接一个点,所以现在是只能进行两次点焊完成,工时和程序都更复杂,有没有办法一次同时焊接上呢。

补充内容 (2022-9-23 15:33):
确切说应该叫微点焊

补充内容 (2022-9-23 16:09):
刚联系到点焊机的生产商,说以前也有客户提出这个问题,理论上可行,实际上很不稳定,没有操作性

网友A:
0.8毫米距离?什么东西?电子元件?如果是普通钢材0.8亳米,都不够引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毫米距离?什么东西?电子元件?如果是普通钢材0.8亳米,都不够引弧的。

是的电子元件,距离很小,要拿很近看,年纪稍微大点要拿放大镜

网友B:
引脚和点焊基面材质?

网友(点评):
刚接触,具体还不了解,下午回你

网友(点评):
没查到“晶振”的引脚材质

网友:
使用什么方式焊接!?~~~~~~···.

网友(点评):
铜棒实际都没接触到工件,具体焊接方式名称下午回你

网友:
多棱镜激光焊了解一下,以前见过同时焊接8个点的焊机,觉得很厉害,只知道是多棱镜原理。不过好像你这种电子原件不适用

网友(点评):
可以了解下,这个设备方案定了,样件在调试阶段了,不能有大改了

网友:
没接触过这么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脚和点焊基面材质?

这个电子元件是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子元件是晶振?

是的

网友C:
晶振的脚距一定要限制在0.8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的脚距一定要限制在0.8mm?

相当于焊接在一个模板上,模板要焊接一排晶振,每个晶振对应的两个点就是这个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