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总装图纸打开很卡

楼主(2022-09-23):
Solidwork总装图纸打开很卡,有时操作还容易奔溃,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重装SW,不行就重装系统,再不行就换电脑

网友:
看看是多大的装配体,有没有什么没必要的特征,比如实体螺纹对装配体来说没有半点作用,要不压缩,要不干脆就不做,如果很小的装配体都卡,那换台电脑吧

网友:
轻量化/封套都能改善一些,当然最重要的是花钱换新电脑

网友A:
看你SW版本,2016版本前的应该问题不大,2016版本后的要注意对显卡的要求,配新电脑时需要注意SW认证的显卡有哪些,避免配出来的电脑很贵结果依然很卡就不划算了

网友:
打开的时候选择大型装配体模式,或者审阅模式

网友:
这软件这这样  2W的电脑该卡还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SW版本,2016版本前的应该问题不大,2016版本后的要注意对显卡的要求,配新电脑时需要注意SW认证的显卡 ...

我电脑Solidworks是2017版的,显卡:NVIDIA Quadro  P2200
显卡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脑Solidworks是2017版的,显卡:NVIDIA Quadro  P2200
显卡很差

也还算行,内存16G,i5CPU的话基本不会有太大问题
据说2020性能比较好些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2020没有2016好用

网友(点评):
我现在也是2016,2020是支持win7的最后一版,看到有评价说比较好的

网友:
确定不是看主频和内存吗?

网友:
好像CPU占用压力比较大吧,可以调任务管理器看看又饿米有那个硬件是吃满的

网友:
还有装配方式也会影响速度。
不合理的配合会增加运算量和报错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