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螺柱立式剖分式轴承座

楼主(2022-09-23):
二螺柱剖分式轴承座214,装配22214调心滚子轴承,为保证居中需要加定位环,查了一下,SR125的定位环国标只有10mm跟13mm的厚度的,但是要居中需要的厚度是6.5mm,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种滚筒轴承座是国标么,怎么找不到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自己制作一个啊

做一个就是制造件了,如果是有标准件,直接采购就好

网友:
这种轴承座很普遍的,标准件。

网友:
右上角的数字就是型号啊,标准件

网友:
定位环是固定端用,浮动端不用。
图示的轴承座是工业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