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打开step文件后 啥都不显示

楼主(2022-09-25):
sw打开step文件后 啥都不显示

补充内容 (2022-9-26 15:10):
解决了 解决了  重新导出另存下就可以了

网友:
把里面零件右键解除压缩看看

网友:
设计树中装配体小图标上,向左的小箭头的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表示它只是一个特征,不能单独打开,外部没有子零件。解除关联后才会生成外部零件,变成可打开和编辑的零件体。

网友(点评):
别下面胡扯,那表示sw直接打开的第三方文件

网友:
这是隐藏了,

网友:
这个要每一步都要刷新重生

网友:
属性管理器里的零件都是灰色的表示零件被压缩了

网友:
你应该是直接拖拽的,试下SolidWorks打开文件夹去打开;不行可以系统选型-导入 勾选3Dinterconnect

网友(2024-06-09):
老哥,我怎么另存后打开还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