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小白来问个折弯边的问题

楼主(2022-09-25):
图中板厚1.5mm,折弯边高度4.5mm,这样的折弯边如何折弯才能保证不变形?因为对外观要求比较高
或者需要怎么优化设计?

网友:
铝合金吗?

网友A:
除了折完再切,再就是考验技术人员的高光时刻了,

网友:
那不是变形,是压不到料,导致没约束,料乱来了。

4.5相对t太小了,lz可以看看钣金基本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折完再切,再就是考验技术人员的高光时刻了,

还有一个永远正确的招:改图纸。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9-25 18:49
还有一个永远正确的招:改图纸。

网上说折弯边高度不小于折弯半径加上两倍板厚,现在4.5刚好是这样。
另外改小折弯半径会好一点吗?

网友:
折弯角R不合理,1.5的板内角R一般0.5-0.8,设置R应该去问一下操作工。一定要按图施工的话,需要特别注明。否则干出来不对版。

网友:
这里可以折弯完毕后再切啊

网友:
关键是V槽,一般1.5mm的料V槽用10mm(4~6倍的料厚),现在折边高度只有4.5mm V槽一半不到,折起来可能会拉边;如果折弯刀数不多的话可以用小V槽;另外就是这个豁口宽度图纸箭头标的尺寸,如果能小点折起来效果也会好点

网友:
对胎具的要求比较高,最简单稳妥的办法是折完线切割

网友:
只要折弯下模槽口不大,4.5的距离够了,不会变形。

网友:
哪个家伙设计的,我这里下去的话车间要骂娘了,这尺寸不扯么,最好的就是折后切。不然,改设计R角,非得1.5?这么大哪里用

网友:
这个口干嘛用的,很重要就折弯后激光补加工,如果不重要就多留点,看缺口长度,一般缺口小于26为2t+r,26到50为2.5t+r,50以上的为3t+r,工厂的刀具r一般为0.2和0.5这两种规格为主,考虑到误差问题,我的图纸薄板件无外圆要求的一般折弯内r为0.3和0.5,当然还是要看厂家的刀具来定,所以这个答案你自己考虑下,现在激光加工也方便的,件不多完全可以考虑补割

网友:
这个由于半径的要求,你的4.5没有下模的一半,这样折弯会走行,要是不能该图的话,可以考虑留一定量的小边,折弯后再切除!

网友(2023-05-23):
开深槽在折  折的动

网友:
做辅助模具加工,T1.5,4.5mm的折弯完全可以做,尺寸精度+/-0.1都可以保证。只要你愿意掏钱

网友(2023-08-02):
配套商要是有台钣金折弯中心轻松给你搞定

网友:
1.5mm的板材最小折弯一般是5.5左右,这个有点小,可以折完再加工这个缺口。
或者有钱任性开个模具加工,应该会好点

网友(2023-09-12):
一般将4.5加大到10mm以上,折好后再修正到4.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