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铁素体污染

楼主(2022-09-25):
碳钢喷塑后可以和不锈钢放一起吗?

网友:
喷塑,直白点就是钢外裏层塑料,只要不是有腐蚀类都可以放

网友:
完全可以。但是不建议。尤其大件,难免会有表面层破损的问题,一旦产生铁素体污染,会被监理弄死的。

楼主:
|史德潮发表于 09-25 21:08喷塑,直白点就是钢外裏层塑料,只要不是有腐蚀类都可以放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