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孔工程图怎么不显示数量

楼主(2022-09-26):
我用异形孔画的,上面销孔,下面钻孔,为什么销孔的数量不显示每次都要手动添加,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吗

网友:
没那么智能的大兄弟。
要么你用孔表。

网友:
标注的时候用“孔标注命令”,就会显示数量

网友(点评):
前提是你用异形孔命令时,是一次操作打N个孔,标注的时候才会显示数量N。N>1

网友A:
你用哪个按钮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哪个按钮标注的?

都是用孔标注的

网友:
|nashdd23发表于 09-26 13:33
都是用孔标注的

看下异形孔标注要设置文件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