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连杆问题

楼主(2022-09-26):
请教各位大神,这样的四连杆如何做到主动杆转多少度,从动杆跟转多少度(或者成一定比例)
即角a与角b同步转动
我调节了连杆的长短,都做不到

网友A:
你找下会MATLAB的大神帮你算算吧
我在好奇你为啥不用齿轮,同步带,或者类似火车轮那样的平行四边形连杆

网友:
可以画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下会MATLAB的大神帮你算算吧
我在好奇你为啥不用齿轮,同步带,或者类似火车轮那样的平行四边形连杆

感谢回复。
平行四边形四连杆实现同向旋转,我这边需要反向的旋转。
实在不行只能用同步带和齿轮了。

网友B:
使a=b是不是可以呢?

网友C:
数学不好,玩连杆,玄

网友D:
你这个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查一下四连杆运行条件,
“形成四杆机构的条件是只需要满足杆长条件:最短杆与最长杆长度之和小于或等于其余两杆长度之和。

再看你的要求,理论上本来就是做不到的,所以你画图也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a=b是不是可以呢?

某个位置可以做到,但是运动过程中同步增减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查一下四连杆运行条件,
“形成四杆机构的条件是只需要满足杆长条件:最短杆与最 ...

这套连杆可以运动啊
只是a、b两个角同步增减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学不好,玩连杆,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套连杆可以运动啊
只是a、b两个角同步增减有点困难

我当然知道能运动,我说的就是满足运动条件,又要满足两个角度同步,这些条件放到一起就是不能实现了,不是困难,是伪命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当然知道能运动,我说的就是满足运动条件,又要满足两个角度同步,这些条件放到一起就是不能实现了,不 ...

伪命题的原因不是长短的问题吧
是否是连杆方向的原因

网友:
普通软件就能画,画图法设计四连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某个位置可以做到,但是运动过程中同步增减做不到

角度a=角度b就就是同步增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度a=角度b就就是同步增减吧?

不是同步的,在Solidworks里面画了图,看了角度,并不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同步的,在Solidworks里面画了图,看了角度,并不同步

确实不同步。

网友E(2022-11-02):
数学关系上,应该是不成立的,纯杆机构做不到

楼主(2023-01-11):
引用 网友E:
数学关系上,应该是不成立的,纯杆机构做不到

对的

网友:
去看看连杆的急回特性
会发现你想要的不是连杆

网友:
比例只能是1,也就是反平行四边形机构,因为a角转360,b角必然也是回到起始位置,周期是一样的

网友F:
你的想法是个齿轮传动的想法,你偏偏要四连杆实现,不成啊

网友F:
我啥时回复,下面带有一排广告了?

网友:
理论上,就不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啥时回复,下面带有一排广告了?

就第一条回复有广告,后面两条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想法是个齿轮传动的想法,你偏偏要四连杆实现,不成啊

齿轮传动间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