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行程调节

楼主(2022-09-26):
如图,气缸推动要给压板压物料,因为物料的厚度不一致,所以需要调节气缸伸出去的行程以满足不同规格产品;
这个行程调节如何实现呢

网友:
楼主换个思路不行吗?控制压力那就没有行程这一说了

网友:
额,有种东西叫行程可调节气缸。。。

网友(点评):
你用的这种标准气缸,就有可调的。

网友:
用伺服压力机,行程可控,东莞大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18618335723尹生

网友:
买可调行程气缸,或者在导杆那里做硬限位,随便什么样都可以实现你手动调整下压位置或者收回位置。如果你要实现自动的,那就只能上电动结构了

网友:
在底部装两个缓冲器和定位螺钉,调节那里即可

网友:
直接买行程可调气缸把你目前的缸换下就可以 了。

网友:
正解:加弹簧

网友A:
伺服电动缸厂家  上海昃奇科技   15575875246 李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动缸厂家  上海昃奇科技   15575875246 李工

欢迎询价选,配型

网友:
有很多种方式,就看你需要的停止精度是什么样的,不考虑精度啥的,可以就这个气缸配两联件+中封电磁阀,到位信号可以是固定设置的多个磁性开关,也可以在压板上做文章,压力传感器或者压板做活的,弹簧压出,后面弄个接近开关啥的;需要精度的话就不能用这个气缸了,可以用用伺服电缸,那个就随便玩了,任意行程,精度还高

网友(2023-06-24):
把架子做成可调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有可以中可调行程气缸的么?

网友:
一般用气缸只考虑行程力道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