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2板阳极氧化白色表面问题

楼主(2022-09-26):
阳极氧化白色表面出现图片上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求各位大神支招

阳极氧化白色后表面出现密密麻麻的小黑点

网友:
这是没酸洗干净把

网友:
有点像铸铝的情况

网友:
没洗干净。我们做就很少这种情况,因为都清洗打磨过再氧化

网友:
前处理工艺问题

网友:
表面清洗洗干净,再用铝材抛光轮纱布轮手动抛一下,再去做表处就好了

网友:
退氧从新打磨,返氧,估计你这个是表面没加工直接氧化,前处理不干净导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