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类似的开关或者压力传感器推荐吗

楼主(2022-09-26):
需要比较精确的力来达到触发条件,比如说用50N的力按压会触发信号;不需要线性的,只要达到这个力输出信号就行。

网友:
上海宏英智能,这家里面有压力传感器,精度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下

网友A:
我之前找到的都是气压的,我也想找个接触式按压的传感器,力要的更小,估计是找的方法不对,一直找不到

网友:
力的传感器应该有吧,找一下供应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找到的都是气压的,我也想找个接触式按压的传感器,力要的更小,估计是找的方法不对,一直找不到

大概多大的力?多大的受力面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概多大的力?多大的受力面积?

大概就是能把豆腐捅破的那么大的力,受力面积其实是比较小的,但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比如做个辅助接触面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是能把豆腐捅破的那么大的力,受力面积其实是比较小的,但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比如做个辅助接 ...

可以研究下触摸屏,触摸屏可以检测手指压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研究下触摸屏,触摸屏可以检测手指压力。

收到,谢谢。你这么一说,豁然开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到,谢谢。你这么一说,豁然开朗啊。

希望看到你的后续进展和反馈信息。欢迎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