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限制旋转,保持工件水平

楼主(2022-09-26):
如下图,黄色工件放置在V型块上并紧贴其侧壁,则共限制了工件的5个自由度。还有一个绕轴线的旋转自由度没有限制,请问如何限制这个自由度?(我本意是想让工件的下表面水平,不要有倾角)现在只考虑定位,不考虑夹紧。

楼主:
补充图片

楼主:
已补充图片

网友A:
可以把V形块改成L形块。

网友B:
黄色工件是一个圆柱,哪来下表面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工件是一个圆柱,哪来下表面水平?

工件是一个装配体,有一个圆柱筒和这个长方体块组成,如图所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件是一个装配体,有一个圆柱筒和这个长方体块组成,如图所示。

用图表达。精确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V形块改成L形块。

其它限制,这里只能用V块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图表达。精确语言。

3#有图

网友C:
灰色V形块上,打个孔,装个销钉/方键。
黄色工件的下表面,靠在这个销钉/方键上。

网友D:
可在黄色长块的侧面(较长的一面)方位,在V块上安装一个定位销,定位销位置须避开并远离黄色圆柱体的中心线(远离通过黄色圆柱体中心线的水平线和垂直线),这个定位销是安装在一个座上,座在安装在V块上,定位销水平或垂直安置,定位销钉长度可调(一次调整好后,后面可不再调,黄色长方块的侧面定位面需有一定精度),以保证黄色块的水平或垂直。

网友(点评):
销钉上带螺纹,用螺纹调节销钉长短时,我认为销钉并不是固定的,因为螺纹间隙会让销钉晃动

网友(点评):
销钉上备个螺母销钉不就固定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灰色V形块上,打个孔,装个销钉/方键。
黄色工件的下表面,靠在这个销钉/方键上。

销钉固定在V块上的话,怎么确保工件会接触销钉呢?一个销钉的话,也无法保证工件的水平吧

网友(点评):
一个销钉怎么不行?你好好想想。

网友:
在V型块的端面铣个方形槽,轴线上下要留空间,不然和V型定中心重复;轴线左右的公差就要自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在黄色长块的侧面(较长的一面)方位,在V块上安装一个定位销,定位销位置须避开并远离黄色圆柱体的中心线。

明白你的意思了。假如在工件的右侧设置定位销,则定位销选择在远离轴线的位置,如最上方或最下方,在定位销偏差一定的情况下,离轴线越远,总的定位偏差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灰色V形块上,打个孔,装个销钉/方键。
黄色工件的下表面,靠在这个销钉/方键上。

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在黄色长块的侧面(较长的一面)方位,在V块上安装一个定位销,定位销位置须避开并远离黄色圆柱体的中心线( ...

销钉安装在一个座上。为什么要安装在一个座上?这个座再安装到V块上,这一点不明白。

网友(点评):
销钉的定位点可以水平或垂直调整,以保证黄色长方块垂直状态。

网友(点评):
座固定,销钉带螺纹,可在座上伸长缩短,以调整黄色长方块的水平或垂直。

网友E:
V型块再厚点 挖个槽 把工件长方形的下半截卡进去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V型块再厚点 挖个槽 把工件长方形的下半截卡进去不就行了吗

我们认为这种定位的精度不高

网友:
前提你工件精度较高,一致性好,工件方形部位侧面需精度加工,在v型块端面上下位置算好,打两螺纹孔装上螺钉及偏心销,调整好销位置,紧固螺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认为这种定位的精度不高

不要说 认为  觉得  看起来   做一个来试试看效果

网友:
V块的端面增加凹槽,卡住黄色工件的方凸台部分。

网友(点评):
嗯,是一种办法

网友:
已经限制5个自由度了,最后夹紧稳定要在矩形块的上平面,保证夹紧面水平就行吧。

网友(点评):
上方的夹紧是一个弹性体,不好做到矩形的上平面吧

网友:
可以增加一个浮动的竖直平面靠在方体的面上,来限制旋转

网友(点评):
你的回复和我的想法最接近。我想在工件的下方做一个水平块,水平块依靠导向可以竖直上下微量的移动,以自适应工件的公差。但是担心,假如工件偏了,依靠一个角去靠上这个水平块,也能装上,这样似乎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可以考虑利用长方体一面靠住,从而限制旋转自由度

网友(点评):
嗯嗯,是的。这个面是做成固定面好?还是做成一个浮动面好?

网友:
装配一致性好的话都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灰色V形块上,打个孔,装个销钉/方键。
黄色工件的下表面,靠在这个销钉/方键上。

这样不会干涉V形块与工件的侧母线的接触吗?

网友:
把V形块加厚,在黄色矩形那里铣个沉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