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双驱结构

楼主(2022-09-26):
目前在做一套同步带加滑轨双驱结构,带动上方横梁(黄色,重量20kg)往复运动,因为行程与跨度较长,现在担心能否同步的问题,就算开始电机参数调同步了,后续皮带磨损是否也会导致两边不同步从而横梁偏摆憋死,欢迎给意见!

绿色同步带,黄色横梁

绿色同步带,黄色横梁

绿色同步带,黄色横梁

网友A:
让两侧的同步轮的驱动轮用同一根轴驱动。

网友B:
定位精度和重复精度要求高吗?
没看到你把两侧同步带轮用一根轴连接啊,还是你打算双电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精度和重复精度要求高吗?
没看到你把两侧同步带轮用一根轴连接啊,还是你打算双电机驱动?

目前方案是双电机驱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方案是双电机驱动

重复定位精度±0.1mm,速度200m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两侧的同步轮的驱动轮用同一根轴驱动。

可以考虑,就是跨度3米多 有点长

网友(点评):
轴粗些,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方案是双电机驱动

完全没必要啊,成本又高,控制有不好控制,人家都是一根轴连接两侧的同步带轮啊,单电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必要啊,成本又高,控制有不好控制,人家都是一根轴连接两侧的同步带轮啊,单电机驱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就是跨度3米多 有点长

好的,谢谢

网友:
跨度好大

网友:
都可以实现的。空间够的话,单轴驱动,至于你说跨度大,中间加一两个轴承座不就好了。双电机驱动也行,现在伺服电机都可以做同步的。

网友C:
工况条件是怎样的?
是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况条件是怎样的?
是传输?

是拖动上面的横梁,频率不高,针对不同的产品起到调宽的作用。

网友:
通轴简单很多,但这10丝的精度要求有点不好搞,同步带直驱进10丝就开始有难度了,你这还两侧,往复运动这同步带张紧稍微不当都出去很多了

网友:
跨度有点大了,中间如果能加支撑的话,用轴连接也是可以的,跨距太大还是长轴的情况下也不行的,中间必须要有支撑的。不用考虑成本的话双电机驱动用跟随模式也可以的。

网友:
你这结构重复精度想要到0.1估计不太可能。直线同步模组的精度也就0.1左右,你这双驱且这么大跨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让两侧的同步轮的驱动轮用同一根轴驱动。

我看他这3米啊哥,用一根轴驱动,这怕是挖大坑

网友(点评):
转速不高,长轴也不会有抖动.

网友E:
可以用双丝杆,单驱动,皮带连接,贴光栅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双丝杆,单驱动,皮带连接,贴光栅尺?

丝杆长度也要2400mm,按照1/60比例直径得40mm,不好搞丝杆

网友:
双伺服驱动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杆长度也要2400mm,按照1/60比例直径得40mm,不好搞丝杆

那直接上直线电机了

网友:
中间多家两个轴承座,在把一根轴切成两根,用万向节连接

网友:
如果力足够就用单边电机驱动,中间用轴联通断开加轴承座。

网友(点评):
这个主意好

网友:
可以考虑一根轴连接两侧的同步带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方案是双电机驱动

定位精度要求多少?
如果定位精度要求很高的话,不介意双电机驱动,还是用一根作为传动轴,一台电机驱动

网友:
整根轴连接两侧的同步带轮啊,单电机驱动,好控制

网友:
跨度3米,要0.1mm的精度,
感觉你目前的这个碳钢机架结构就不行

网友:
服了,这里精度是第一难点,一半多的人在说结构实现不难,难怪平时要跟电气工程师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他这3米啊哥,用一根轴驱动,这怕是挖大坑

中间加支撑,速度不快,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