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询问几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22-09-27):
有个零件上有4个孔,尺寸在附件上,针对这4个孔,需要设计个检具,这个检具插销的尺寸以及各个插销之间的尺寸和公差如何设计啊?小白第一次接触,各个方向上公差又不一样,向大家请教下

网友:
毫米级公差还要检具?钢尺量就可以了吧

网友A:
插销检具直径可根据孔的公差大小尺寸制作,但要全检四个孔的尺寸,检具不太好做。距离如果按照公差取中做出来的话,通过检验的是合格的,但不通过的未必不合格,关键还是在加工把关,比如在数控机床上一次性加工,再不行用钻模,基本可以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销检具直径可根据孔的公差大小尺寸制作,但要全检四个孔的尺寸,检具不太好做。距离如果按照公差取中做出 ...

赞同,检具的目的还是改进工艺,提升良率。

网友(2023-01-13):
这个参考模架导柱导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