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品牌的铝型材表面

楼主(2022-09-27):
都号称阳极氧化,
但有一家价格便宜点,型材表面发亮,
有条纹,是不是质量不好?

网友:
我们都有固定的供货商,质量还是可靠的

网友:
阳极化的颜色有偏差很正常,看看是不是原生铝还是回收铝最重要

网友:
铝合金氧化之前有一道打砂工艺,可以喷砂可以化学方法,这样氧化出来就是磨砂表面,遮盖加工痕迹看上去高档一些,所以你明白价格差异的原因了吧

楼主:
|mintbird发表于 09-27 09:53这两家看着圆角大小不一样?国标欧标?膜撕早了?
样品,撕膜不怕

楼主:
|制造商发表于 09-27 11:37铝合金氧化之前有一道打砂工艺,可以喷砂可以化学方法,这样氧化出来就是磨砂表面,遮盖加工痕迹看上去高档一些,所以你明白价格差异的原因了吧
有痕迹的便宜

楼主:
不是颜控,两个区别很明显的,一个无光,一个有光,有光泽的表面有不均匀的拉丝纹

网友:
1:首先材料不同,批次不同,会有影响,(如:晶斑,材料纹)。
2:表面亮度效果和产品成分,底材亮度有一定关系,更多是化抛出光。
3:你试试喷砂100#内后,绝对没条纹。

楼主:
|先驱66发表于 10-05 09:381:首先材料不同,批次不同,会有影响,(如:晶斑,材料纹)。

2:表面亮度效果和产品成分,底材亮度有一定关系,更多是化抛出光。

3:你试试喷砂100#内后,绝对没条纹。

有纹那家寄过来的型材都那样

网友:
这两家看着圆角大小不一样?国标欧标?膜撕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