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间隙过大的问题

楼主(2022-09-27):
最近公司设计了一套运用齿轮齿条升降传动机构,齿轮固定,齿条定向移动,但齿轮齿条间隙有点大,齿条负载大时,齿的咬合有脱扣现象。

设计一套什么样的装置,可以调整齿轮齿条间隙的同时保证齿之间咬合的顺畅。

请各位大师帮忙,集思广益啊。

网友:
齿条那套系统怎么导向的,直线导轨吗?
电机带齿轮可以做成长槽孔调成间隙的,这是标准做法

网友:
电机带齿轮可以做成长槽孔调成间隙的

网友:
这个问题描述的。。。。。。。。。。没简图么?是模数不够大,还是负载问题,有子调节的压紧装置否?

网友(2022-11-06):
会脱扣,应该就是刚度不够大。
要不然提高结构刚度,
要不然就提高齿轮模数。
我以前做过齿轮和圆弧齿条传动,受力大的时候,圆弧齿条安装的座圈会变形成椭圆,啮合脱扣。直接把齿轮模数增大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