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级快装接头问题

楼主(2022-09-27):
因为液体是有机溶剂,选的快装接头垫片是聚四氟乙烯的。现在是四氟垫比较后 卡箍只能拧上一两扣?是我选错了么?还有什么办法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我也用这个不锈钢快接,很贵。

说重点,一两扣,漏不漏?

网友A:
看管路是不锈钢管 如果是硅胶管可以用CPC 或者LT的快速接头

网友:
既然知道是垫片厚,就搞薄点啊。

网友B:
显然是选型不对

网友:
只要不漏就接着用

网友:
什么型号垫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管路是不锈钢管 如果是硅胶管可以用CPC 或者LT的快速接头

我用来走高温烟气,不锈钢管道,有没其他的快接推荐,
主要需求是:针对快速拆卸,不漏烟,免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然是选型不对

快接是根据管径选的,这个不容易选错。
垫片我觉得不漏可以继续用。想折腾就换薄一点的。

网友:
这个在国四以后柴油机后处理设备中常用的,可以问问修柴油机的有没有合适的密封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