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螺纹应力截面积

楼主(2022-09-27):
请问各位大佬,什么是螺纹紧固件应力截面积,国标只给出了计算公式,并且还是引自日本。计算的时候和直观的螺纹截面积出入很大,同时既没有几何意义,也没有理论推导。不知道哪位大神能说清楚。

网友A:
不是按螺纹小径为直径计算的截面积吗

网友B:
有意思,不知你算的和直观的差了多少百分比?

网友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242037888603769&wfr=spider&for=pc
我估计你是看了这篇文章,才觉得疑惑的吧。

网友(点评):
以前计算都是按小径,或者直接采用表上的应力截面积,确实第一次看到这个公式

网友D:
把握不住的话,按小径算,偏安全。

网友E:
按照螺纹和螺杆的最小直径计算,螺纹的最小径取公差的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按螺纹小径为直径计算的截面积吗

我查了4分国标,想解决的主要是螺母的螺牙受力问题,注意区分什么是螺纹,什么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不知你算的和直观的差了多少百分比?

差了一半,螺钉拧到钢铁里和拧到豆腐里不同,往外提拉的时候,怎么计算提拉破坏力的大小,按照剪切计算,目前的国标没有找到如何规定剪切接触面积的详细说法。即使国标螺纹应力截面积是什么也没有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242037888603769&wfr=spider&for=pc
我估计你是看了这篇文章,才觉 ...

是用到才查,当然也看到了这篇,但是依然无法解惑,目前我自己做的实验和理论差异较大。因此直接怀疑理论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握不住的话,按小径算,偏安全。

螺母和螺钉接触时,螺纹的接触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螺纹和螺杆的最小直径计算,螺纹的最小径取公差的最小值

螺栓应力截面积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了一半,螺钉拧到钢铁里和拧到豆腐里不同,往外提拉的时候,怎么计算提拉破坏力的大小,按照剪切计算, ...

国标螺纹应力截面积和材料无直接关系,这里不会差一半的事,可能说法和理解有差异。你要计算提拉破坏力的大小,可把实际的计算列出来给大家看看,有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到才查,当然也看到了这篇,但是依然无法解惑,目前我自己做的实验和理论差异较大。因此直接怀疑理论 ...

可以把你的实验数据发到网上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合适的意见。如果网上没有太大问题,你可以把过程整理一下写一份专业论文,发给机械专业杂志。大胆怀疑,小心求证。

网友:
螺纹应力截面积和螺纹的中径和小径有关,M螺纹和MJ螺纹计算公式不一样,同尺寸规格的,MJ螺纹的应力面积要大于M螺纹,你算的是多大的,我给你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