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破东西怎么搞,求指点

楼主(2022-09-27):
社区里的各位前辈大家好,最近手头上有个小型的螺杆加工遇到了问题,舟山专业做的都是大型螺杆,前辈们有没有这种精密小型螺杆的加工商资源,求介绍材质

38Crmoal

网友A:
请教这种螺杆变距三维怎么画的?

网友(点评):
solidworks螺旋线支持可变螺距,只是会有一段过渡段(这可能比较符合实际吧),直接用几段不同螺距螺旋线拼接,容易按图纸定尺寸,但过渡似乎没办法处理

网友:
这个形位公差很高了,不好搞

网友(点评):
是啊,属于细长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种螺杆变距三维怎么画的?

模型树截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种螺杆变距三维怎么画的?

模型树是三个螺旋扫描

网友:
啊啊啊啊啊

网友B:
钨钢棒磨出来

网友(点评):
这是氮化钢,不是钨钢啊,外径好说,主要是螺楞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用哪里的,母机的?

网友(点评):
嗯,特殊设备

网友:
这个敢动刀吗?难道用来加工芯片的?

网友(点评):
不至于是芯片,但是也是较高精度的一款产品

网友(点评):
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
装配单边间隙0.03,同轴度、圆度还有必要要求那么高吗?

网友(点评):
图纸只是常规要求的产品尺寸,整体运行环境温度较高,细长轴会有一定变形,如果不约束直线度,会卡死

网友:
用在什么环境下?
如果环境不是很恶劣的话,建议可否焊接螺旋叶片

网友(点评):
舟山专业做螺杆的可以搞定,就是我这个规格太小,大设备做没有优势

网友:
只要出的起价,春哥一定行。

网友(点评):
相信春哥能搞定,但价格这块肯定有上限的

网友(点评):
春哥是电脑锣大师,这个要车工大师才能搞定。

网友:
要求这么高的零件不常见

网友(点评):
这个精度,还好吧,之前做MAZAK车床和加工中心时候,这种精度在核心零部件上也算中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钨钢棒磨出来

广东有专门做这种螺杆的厂商

网友:
出学校之后没见过标准的图纸了,难得有,收藏了

网友:
圆跳动0.002,直线度0.008. 又是细长轴。这个报废率估计不低吧?

网友(点评):
是的,细长轴报废率肯定高,但是这款也有一个特点,外径没有尺寸约束,是个配合件,所以在公差范围内的直线度是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