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尺寸钣金罩壳的设计

楼主(2022-09-27):
如图片所示,有一个三面折弯的罩壳,材料为1.5mm铝板,尺寸在2500X1500X500左右(是多块钣金拼焊组成),有设计加强筋(图中未画),目前实际有如下问题:
1.钣金大面凹陷
2.三个侧面固定孔位很难对准
3.三个侧面强度极差,软绵绵的
想问下,这类尺寸较大的罩壳设计的要点,如何能加强整个结构的强度,加强筋该如何布置,如何能避免上面的问题

网友:
如果只是罩壳起防护和美观的作用,在保证内部结构不干涉的情况下,做一个立方体骨架,把板固定上去。
如果非要用这个板的话,以大板为基准板,四周做10或者20毫米的折弯,版面焊接加强筋,然后把三边板焊接到外侧。

网友:
铝板 还是骨架  钢板的化做井字 加强筋

网友:
建议参考一下大型机床的防护罩就知道了

网友:
钣金罩壳一般起到美化防护作用,一般固定在内部的框架结构上。框架结构常见的用焊接件焊接或钣金折弯焊接,也有两种混合使用的。

网友:
调整加强筋结构的同时,可以考虑加厚铝板,或者更换为铁板!

网友:
1.5的板这么大面积,别说铝板了钢板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非要用铝的不可,那你就需要像二楼说的做龙骨加强筋,而且你的是三面折弯不封闭的情况,那么1.5的板必须要加厚了,不然依旧容易塌。非要用铝的那就开模压铸外形结构建议参考蛋型做大圆拱增加强度。或者你看看用6系的铝材做骨架外面再加层铝板?

网友:
看着很厉害啊

网友:
点焊折弯加强筋

网友:
或者大面可以冲筋增加强度。

网友:
1和3的问题是一样的,可以考虑增加横梁,量小的话增加底板厚度,成本增加了但是省事
2固定孔能否改为腰孔
想问一下这么大的护罩干啥用的,非要用铝板吗

网友:
冲压一下,做点凹凸

网友:
这么大尺寸都超过很多大设备的覆盖件了,需要做骨架或者压筋多层铆焊

网友:
最简单的肯定是做骨架,如果有油压机的话可以做一些简易模,压一些筋出来,总之就是想办法让罩子的刚性增加,至于怎么增加刚性最好肯定是增加厚度方向尺寸,刚性是厚度尺寸三次方的关系,换材料基本是改变很小的,可以不考虑

网友:
|攻城狮RG发表于 09-28 09:03调整加强筋结构的同时,可以考虑加厚铝板,或者更换为铁板!
真是攻城狮啊,刚性不足换成钢板能改变多少,刚性的表达式材料力学里有,可以看一下,以后记住了,同是金属材料对刚性的改变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