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电动汽车电机的冷却方式

楼主(2022-09-28):
我国电动汽车的电机,有没有那样比较普遍的冷却方式呀,网上搜了一圈有说油冷也有说水冷的……根本拿不准……

网友:
油冷或冷却液吧

网友(2022-11-07):
风冷,冷却液,空气压缩制冷(压缩机将气态的制冷剂压缩为高温高压的气态,并送至冷凝器进行冷却,经冷却后变成中温高压的液态制冷剂进入干燥瓶进行过滤与去湿,中温液态的制冷剂经膨胀阀(节流部件)节流降压低温低压的气液混合体(液体多),经过蒸发器吸收空气中的热量而汽化,变成气态, 然后再回到压缩机继续压缩,继续循环进行制冷。 制热的时候有一个四通阀使氟利昂在冷凝器与蒸发器的流动方向与制冷时相反,所以制热的时候室外吹的是冷风,室内机吹的是热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