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型圈开槽,想和大家讨论

楼主(2022-09-28):
关于O型圈密封,事情是这样的,大体结构如图,现场反馈漏气,
我选用的O型圈线径3.5,槽的宽度是3.9(标准宽度是4.7)。
厂里的老师傅看了以后说是槽开的太宽,应该和O型圈的线径一样宽

楼主:
可是我查手册,O型圈的槽宽度都是大于线径。这就让我不知道是该相信手册的,
还是老师傅的了。
之前做密封按手册做的问题都不大,这次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楼主:
老师傅说的很认真,说拆过很多机器,O型圈都是和槽一样宽。
可是手册我也查了很多,都是槽比O型圈线径宽。
所以也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讨论一下,O型圈的开槽

网友:
标准肯定是大于线径的,但是等于线径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点评):
真的不影响使用吗,这个还真的有影响的,如果不清楚可查查资料再来说,这样给出错误的观点有点随意了,o圈的作用原则有个参数叫压缩率,一般静密封10%到15%就够了,多了接触的就越多容易影响使用寿命,动的就自己去查,所以说你槽子的宽度是按这个压缩量来设计的,槽子做小了可能就要漏,也有可能使用寿命有影响,做o圈的他们是做了多少实验和实际使用得出的,可以怀疑,但没把握前还是按样本来吧

网友(点评):
我觉得小KK说的有一定道理,还有谁也觉得呢,但最终不影响对错的去向。 只是讨论

网友A:
当然应该按照样本的来,至于你说的现场漏气,有很多可能的原因,一是螺钉要适当布置密一点,离密封圈不要太远,另一个是要看这是内压还是外压,从图中看应该是内压,密封圈应当靠到槽的外圈,楼主不妨把具体的设计尺寸发出来让大家把把脉

网友B:
内压力密封,槽的外圈是关键尺寸。槽与O型圈一样宽等于槽的外圈关键尺寸被保证了。O型圈密封时会压缩,槽的宽度一定要比线径大。具体尺寸参考GB/T 3452.3

网友C:
他瞎说的,不懂o圈原理的,这个车间里的很多,你还是要按样本来,那些意见听听就好,也不用反驳,自己清楚就行了

网友:
按照手册开,肯定没问题
老师傅不可能比NOK还懂吧

网友D:
问题会不会出在材料上,我暂时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过铝材上一般会安装螺纹套。你看看是不是受力变形影响了气密性。

网友:
保证压缩量在10-20%就行,,,滑动取下限,静压取上限。

网友:
厂里这样的老师傅多了去了,不知所谓。标准都是多少年的技术积累才形成的

网友E:
为什么按端面密封,而不是按轴向密封设计呢。说槽跟线径一样的,就是没设计过O型圈的,张嘴就来。按样本参数设计,粗糙度及公差也按样本来,不可能有问题的。人家用液压都没问题的,你个气压的,能有什么问题。至于说漏气,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板太薄,变形量太大导致的O圈压不住?

网友:
槽宽肯定大于线径,做了很多油压试验,和拆解对标件分析,像你图片里的情况,更应该控制的是槽深,一般密封圈径向压缩量在10-15%比较合适。压缩量太多对耐久性有影响。当然漏气的原因很多,比如密封圈槽是否合格,开口是否有毛刺,密封圈是否有划伤等等。实物没看到,较为复杂的话,也有可能不一定是密封圈漏气,不怕麻烦有条件的话可以把产品浸没水中充气呀,看看到底哪个地方漏气,找到漏气点比较容易查问题。

网友F:
本人在一家德企待过一段时间,当时干的是检验及装配。里面有装很多气密检测设备,一般静压的居多。我发现他们的槽没有用直槽的,都是燕尾槽,上部尺寸稍小于线径,底部尺寸稍大于线径,角度大概在2度的样子,O型圈安装的时候都会涂抹专用的润滑保护剂,稍用力摁压进去,整个槽深大概在线径的80%左右,发现只要是按图加工及材料比较光整的就没有漏气这一说法,很严密。后来到民企工作,就没有发现谁家O型圈用燕尾槽安装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做成燕尾槽有一定防吹出作用

网友(点评):
燕尾最大问题在加工成本上,

网友(点评):
@葫芦OL--------正确。在中国现在的竞争环境下,压缩成本才能有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人在一家德企待过一段时间,当时干的是检验及装配。里面有装很多气密检测设备,一般静压的居多。我发现他 ...

没见过你说的这种燕尾槽,应该还是见识少了,像你说的效果很好,但是比起直槽显然机加工艺性上不好,可能也是没普及开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本人在一家德企待过一段时间,当时干的是检验及装配。里面有装很多气密检测设备,一般静压的居多。我发现他 ...

燕尾槽不好加工,表面也不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瞎说的,不懂o圈原理的,这个车间里的很多,你还是要按样本来,那些意见听听就好,也不用反驳,自己清楚 ...

你用的点评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你
我是看他这个是静密封所以才这么说的。实际上只要深度设计足够,你说的压缩量也可以做到的,以前我做过几次实验发现固定不动的那种密封,宽点窄点好像都没什么影响,是用在真空镀膜机上面堵孔用的。不过我平时都会按照手册上推荐的尺寸参考使用的,正压负压设计的时候还会略有些不同,也不完全是按照手册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本人在一家德企待过一段时间,当时干的是检验及装配。里面有装很多气密检测设备,一般静压的居多。我发现他 ...

我们不用燕尾槽密封主要还是加工成本太高了,有些部分是圆形的还能用车床来加工,有些形状是方形的就没办法用车床了,必须定制燕尾铣刀才行。我看手册上燕尾结构的角度都是24°或者25°,属于是非标的,我们前段时间想做这个,后来问了问需要定制铣刀觉得麻烦就算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当然应该按照样本的来,至于你说的现场漏气,有很多可能的原因,一是螺钉要适当布置密一点,离密封圈不要太 ...

安装也是漏气的主要方面,我之前做过的一个类似的就是原有的螺丝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螺丝孔;还用就是密封圈本身的选用也是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人在一家德企待过一段时间,当时干的是检验及装配。里面有装很多气密检测设备,一般静压的居多。我发现他 ...

谢谢您分享的经验,之前我在日企也用燕尾槽密封的。而且我本人也会燕尾槽的加工方法。但是现在工作的地方是私企,基本是师傅话语权大于设计,所以我现在设计的槽都是直槽。

网友J:
一般我都是按照标准来,但我也见过和圈一样宽的槽还是国外的产品,还有原来也有同事问过我说在XX大公司是按和槽一样宽设计的。我回答他可能是企业内部标准吧。也不懂,但一直按国标做没出过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按端面密封,而不是按轴向密封设计呢。说槽跟线径一样的,就是没设计过O型圈的,张嘴就来。按样本参 ...

您好,我这个就是轴向密封,图里面标了直径,因为这次的漏气,再加上老师傅说槽宽要和圈一样粗,让我对自己以前的设计产生了怀疑

另外,我在图里面标注了材质,O型圈开槽的部分,材质是铝的,会不会和材质有关系?
实在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我都是按照标准来,但我也见过和圈一样宽的槽还是国外的产品,还有原来也有同事问过我说在XX大公司是按 ...

确实有槽宽和圈一样粗的设计?看来还是见识太少,
不过这样确实不合理啊,因为O型圈会有压缩率啊,
想不通

楼主:
槽深,比O型圈低0.6mm左右,比如3.5mm的线径,我一般槽深开的是2.9mm

网友(点评):
设计尺寸可能不错,实际加工尺寸及粗糙度、形位公差不够也可能是漏气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会不会出在材料上,我暂时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过铝材上一般会安装螺纹套。你看看是不是受力变形影响了 ...

这也是我唯一的疑惑,材料,之前我做铝件都是加钢丝螺套的,
现在这家是私企,设计没有话语权(之前回复解释过),
所以铝件都是直接加工螺纹,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点评):
让老板出钱,用Q235做一个相同零件就知道是不是材料问题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安装也是漏气的主要方面,我之前做过的一个类似的就是原有的螺丝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螺丝孔;还用就是密封圈 ...

您指的密封圈选型问题,是指尺寸问题吗?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选的密封圈是内径100,线径3.5的硅胶圈,开槽的尺寸是内径103,外径111,槽深2.9

这个选型有问题吗?

网友:
首先,对故障不要靠猜,找下漏气点分析实际原因是正路;其次,O型圈开槽按手册或者供应商提供的尺寸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不用燕尾槽密封主要还是加工成本太高了,有些部分是圆形的还能用车床来加工,有些形状是方形的就没办 ...

大侠你好,经常看你的帖子,不过我这个是圆柱体的,加工燕尾槽应该用车床
至于为什么不用燕尾槽,之前我回复也解释了,燕尾槽不在这次讨论范围了,
我现在唯一的困惑就是按老师傅说的,把槽做成和圈一样粗?还是按样本来开槽?
之前按样本开槽没出现过漏气,唯独这次,让我深深怀疑自己了

网友:
按标准开槽,没问题。漏气是其他原因,平面度、粗糙度、划痕、安装等问题

网友:
按书上标准做,没问题的,不过我自己在做的时候都比线径大,但也小于标准的数值,问题也不大

网友:
如果用标准就全用标准。你槽标准了。你O型圈的材质性能保证的了吗?〇型圈的尺寸公差保证的了吗?

网友:
有没有可能,加工件的平面度就大于了你设计的压缩量0.6mm,尺寸越大,选用的o型圈线径约粗,比如直径200mm,选用2mm的o型圈,压缩量20%的话,压缩尺寸也才0.4mm,0.4相对于200就有点小了。另外,要算一算O型圈压缩后,横截面的占比,一般要93%-98%,你现在槽的截面是4*2.9=11.6;O型圈的截面是3.14*1.75*1.75=9.616,占比为9.616/11.6=82.9%,太低了;如果按93%的填充占比,深度2.9不变,宽度=9.616/0.93/2.9=3.56mm
所以一般按压缩比和填充占比两个参数来设计宽度和深度尺寸,以及压缩量和总体尺寸的相对关系。

网友:
槽要比线径宽的,以容纳压缩的空间。你这个就是端面密封,着重看一下板的厚度是否足以抵抗气压不变形?以及板的平面度,否则,和槽底的平面度,而且基于这个直径150,不知道压力是多大,螺钉密排也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经常看你的帖子,不过我这个是圆柱体的,加工燕尾槽应该用车床
至于为什么不用燕尾槽,之 ...

不必怀疑,严格按照样本来肯定没问题。我领导是高级工程师,干了三十多年了,我专门请教过他关于样本的使用,他说样本给你的是一个基础参考尺寸,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可以积累经验进行一些简单的修改看看效果,所以我现在的用法经常是跟样本不太一样的,但是也不会改太多。
至于老师傅说的那个我建议如果你们对成本控制没那么严格的话,你可以随便做一个试试,反正做小了可以改大,试试如果不行就改宽照样可以用,也可以让师傅长长见识。如果可以用,那就看看时间长了有没有什么影响。相当于做个验证,反正也不花自己的钱

网友K:
关于您目前的漏气情况:有幸做过类似的结构,从我的观点看,这个是螺栓拉不住,导致钢件和铝件之间的间隙增大,密封圈压缩量不够,导致漏气,方便的时候看一下,在加空气压力的时候,钢件和铝件之间的间隙是否增大了,是一开始就漏气,还是说加到一定压力的时候漏,这个要分析一下,应该很好解决。
关于密封圈凹槽尺寸,我们一直都是按照机械手册上加工的,如果压力大,会稍微减小凹槽尺寸,增大压缩率,这和楼上各位说的差不多,我们最大压力做过70MPa,都是按照这个来的,并没有出现过密封不住的现象。
关于师傅说的槽宽和线径一样大的问题,这个我在国外的设备上见过,他们的密封圈尺寸基本上和密封圈线径差不多大,但槽深差不多,可能是国外的标准和我们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压力密封,槽的外圈是关键尺寸。槽与O型圈一样宽等于槽的外圈关键尺寸被保证了。O型圈密封时会压缩,槽的 ...

谢谢,您的意思是,图中属于内压力,这种情况下,O型圈的外径尺寸要和开槽的外径一样大,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于您目前的漏气情况:有幸做过类似的结构,从我的观点看,这个是螺栓拉不住,导致钢件和铝件之间的间隙增 ...

谢谢,您这边分析的很专业,大概总结一下
1.钢件和铝件连接的问题,我图中的结构确实螺纹部分是在铝件上面的,
如果从一开始就泄露,就有可能问题出在铝件的螺钉没有锁紧。
2.槽宽度的问题,国外的机器确实有槽和圈一样粗的结构,但是槽的深度
也和圈的线径一样,这点我确实要和老师傅讨论一下

网友L:
先不装密封圈,把端盖和O型圈端面擦干净了,端盖放到O型圈端面上,塞尺赛一下看看间隙咋样。

网友M:
O型圈开槽的深度是多少   也是查的手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O型圈开槽的深度是多少   也是查的手册吗

对的,O型圈的槽宽和槽深,手册上都有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不装密封圈,把端盖和O型圈端面擦干净了,端盖放到O型圈端面上,塞尺赛一下看看间隙咋样。

确实,如果二者间隙大于O型圈的探出的高度,那就不适于O型圈密封了。
密封方案,已经解决了。我主要的纠结就是老同志说的对,还是手册上的对

网友(点评):
漏气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瞎说的,不懂o圈原理的,这个车间里的很多,你还是要按样本来,那些意见听听就好,也不用反驳,自己清楚 ...

当时老师傅说的时候,我就反驳了,我说我是按照手册的尺寸出的图,
甚至我的槽宽比手册还要窄个0.2~0.3mm(考虑压缩以后,尽量多的密封面积)
可是老师傅人家拆过机器有发言权,所以我才发到论坛和大家讨论

网友:
按《GB/T 3452液压气动密封圈》的推荐设计的话,槽是比密封圈线径宽的。但是按《GB/T6070真空技术法兰》上面的附录推荐的值,槽是和线径一样宽的。理论上,密封圈的体积是很难被压缩的,只能是发生形变,所以需要预留一定的空间开容纳这种形变。单就我们公司的应用场景的话,我们的管道和一些大件工件(需要用行车吊装)上我都是按密封槽和密封圈线径相等来做,这样在安装时密封圈没那么容易掉出来,但是时间久了把密封圈拆出来会发现在法兰接触面的位置挤出了两条毛边。对于方便安装的小零件,我基本都是按密封槽比密封圈宽来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边分析的很专业,大概总结一下
1.钢件和铝件连接的问题,我图中的结构确实螺纹部分是在铝件上 ...

槽的深度肯定不会和线径一样,这个从原理上就否定了,您要相信您的设计经验,还有您所学的知识。

网友:
密封不好和槽的宽度没关系。再宽都是可以的,因为你是单向密封。只是你的槽外径比O圈的外径大了好多,应该加大高度的压缩量补偿点或改变其中一个的尺寸适应之。

网友:
照机械设计手册走,如果漏气的话,看使用条件是否跟密封圈类型不匹配

网友:
槽深不合理也会漏气

网友:
密封圈的开槽涉及动密封/静密封,还有密封圈材质以及气压。还有多层密封也行。这个有标准的。

网友:
是不是槽深有问题?端面密封应该是最简单的应用了。

网友:
车间不懂装懂,硬说以前这么干没问题的多了,我们车间还有不看图纸明细表,不看技术要求,就凭经验搞的呢,最后还要怼你,别人这个件都是用铝的,你为啥用不锈钢。我特么要过氧化氢消毒,我不用不锈钢,用铝的腐蚀了,你赔我,气死。

楼主:
这两天有点忙,没来及回复,谢谢版主给加精

楼主:
感谢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我简单说一下我的解决方法,暂时将O型圈密封改为石棉垫密封,
这样便于现场更换,当然也为了避免和老师傅争论,后续的结果我会发帖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人在一家德企待过一段时间,当时干的是检验及装配。里面有装很多气密检测设备,一般静压的居多。我发现他 ...

密封的设计很复杂的,书上有一些简单的推荐,例如压缩率什么的,还是体积,直觉上楼王的槽确实比较过宽,另外还有就是密封压力,
楼主的结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悬臂梁结构,如果尺寸大,这个力很大的,密封不足是有可能的,这个时候还需要很多的螺栓预紧力,预紧力下来,螺栓哪里可能就压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指的密封圈选型问题,是指尺寸问题吗?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选的密封圈是内径100,线径3.5的硅胶圈,开 ...

这块不懂,也学习一下,看起来是很有意思的CASE。。如果你给的数据看,我个人觉得看起来挺好的。压缩率什么的都很合理。。。你这里是不是液压力比较大?或者顶盖上力也非常大,这样导致顶盖容易被离开(螺栓连接的内测容易被拉开甚至接触完全丢失)。也就是说,如果你尺寸小一点,或者预紧力大一点,或者液压低一点,是没事的。。

槽的外径设计小一点,那么O-形圈就有一个挡板,有挡板的O形圈的密封能力要高出数倍。。我猜老师傅的经验本质就是这个挡板作用。例如下面的这种,有挡板的时候,液体压力可以密封20-50Mpa, 几百个大汽压了,而如果你槽的宽度3.9,O-形圈线直3.5,内径只有100,往外堆的过程是要出问题的?我猜是这样?所以你的O形圈外侧不能留太多的空间,因为你不能移动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经常看你的帖子,不过我这个是圆柱体的,加工燕尾槽应该用车床
至于为什么不用燕尾槽,之 ...

设计尺寸没问题的话,就找加工质量问题,2.9深给你加工成3.1,

密封圈就压不紧。

网友:
首先要看密封圈的材质和类型,比如硬度、开放型的还是闭环型的,开放型的截面连接处需要也有要求的,不是乱接的。槽与密封圈是过盈配合的,要保证足够的压缩量。谁说的槽比密封圈宽,我都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人在一家德企待过一段时间,当时干的是检验及装配。里面有装很多气密检测设备,一般静压的居多。我发现他 ...

1.燕尾槽有时是为了防止O圈飞出而设定,但是有填充率较高的缺点,压缩的时候容易造成压缩裂纹损伤等缺陷;2.平面固定密封分内压用还是外压用,内压就用放在开槽外径,反之内径;

3.开槽位置要尽可能做0-5°锥度和倒圆角,防止安装O圈损伤;
4.我看你开槽尺寸大概是130左右。建议使用5.7的O圈,防止装入时咬入;
5.钢件要考虑变形和螺栓的伸长问题,最好做一个定位导入凸台;

网友:
标准上我记得 承内压和外压 这个O型圈的槽的尺寸要求可是不一样的

网友:
O型圈的标准较多,建议楼主设计的话参照一个表准进行参数设计,如果使用国标的话可以参照GB/T3452进行选择。其他的标准也可以参照大公司的样本进行设计。

网友:
你这种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跟你结构差不多。端盖是钢件,主体是铝件,刚开始也漏气。
后来我将O型圈外的压紧螺丝位置向内移了,将雅斤螺丝数量加多了,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做这种设计,我会在装配中再增加一个工艺。在钢体和铝件中间增加密封胶。
反正现在我做的密封这款的结构,客户没有反应过漏气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燕尾槽不好加工,表面也不好处理

我看到加工中心加工好像是:定制一把燕尾铣刀,稍小于加工尺寸,在O型圈轨迹任一位置直接铣一个工艺孔用来进出刀,然后其他部位多次走刀铣出来。
                          车床加工:切断刀开直槽,小型勾刀加工两侧斜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加工中心加工好像是:定制一把燕尾铣刀,稍小于加工尺寸,在O型圈轨迹任一位置直接铣一个工艺孔用 ...

是的,加工速度很慢,而且表面要求较高,很难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人在一家德企待过一段时间,当时干的是检验及装配。里面有装很多气密检测设备,一般静压的居多。我发现他 ...

气密测试的设备,也是燕尾,不做燕尾O型圈很容易掉出来!

网友:
o型圈端面密封我最多做过120MPa。
不在槽宽,在于槽深,配合面的光洁度。
封内压,o圈外径大于槽外径,封外压,o圈内径小于槽内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指的密封圈选型问题,是指尺寸问题吗?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选的密封圈是内径100,线径3.5的硅胶圈,开 ...

我怎么查手册内径100线径3.55的O型圈内压力的话,开槽应该是外径107,槽宽5,槽深2.75呢。

网友(2022-11-15):
|白驹过隙zn发表于 09-28 14:10
您指的密封圈选型问题,是指尺寸问题吗?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选的密封圈是内径100,线径3.5的硅胶圈,开槽的尺寸是内径103,外径111,槽深2.9
这个选型有问题吗?

这个受内压的O型圈,槽的大径应该小于等于O型圈内径加两倍线径,也就是100+3.5+3.5=107

网友:
这种轴向密封要考虑O型圈的压缩率和沟槽填充率,填充率最好不要超过85%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果二者间隙大于O型圈的探出的高度,那就不适于O型圈密封了。
密封方案,已经解决了。我主要的纠 ...

我觉得手册肯定是对的。老师傅大概率是对的。

你有90%的概率是严重错误的。你的问题很可能是没考虑压力对盖的结构的力,这个和密封的局部完全是两回事,你抄手册没抄对。

你检查一下吧,也不清楚你这个具体情况。

网友:
要按手册来

网友(2023-09-02):
不漏气主要在槽深,槽深给2.8,保证20%的压缩量。槽宽肯定是要大于线径的,不然O型圈压缩了往哪里变形呢。

网友(2023-11-24):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最近用的真空密封O型圈,各种原因密封不住漏气,最后全部改成了槽与线径差不多的方式。

网友:
槽肯定要比O型圈的线径大,至于漏气有可能是别的问题了,螺丝的分布,工件的平面度啊这些方面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压力密封,槽的外圈是关键尺寸。槽与O型圈一样宽等于槽的外圈关键尺寸被保证了。O型圈密封时会压缩,槽的 ...

你好,是不是设计的时候密封圈的外圈靠槽的外圈壁啊

网友:
槽深了吧,没有压宿量

网友:
轴向内压,端面密封用,槽外径与密封圈圈外径相同,槽高度约为线径的2/3,槽底部要倒圆角,上下法兰连接最好不攻丝改为光孔穿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