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的油缸密封用啥好

楼主(2022-09-28):
椭圆油缸和椭圆活塞配合,压力150MPA.有接触过得高人指点下用啥密封圈,初步用格莱圈,有其他密封的吗

网友:
做成椭圆的,压力那么高,没见过

网友:
O型密封圈

网友:
超高压了,只搞过高压容器的40MPa静密封,你这个要多级组合材料密封,多查查文献资料

网友A:
格莱圈撑不了这么高的压力,150兆帕直接就崩了,要用高压组合密封,这个椭圆的还真没见过,圆的好弄,找个密封厂家一问就用标准的,椭圆的你问问密封厂家把,估计订制都不好弄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莱圈撑不了这么高的压力,150兆帕直接就崩了,要用高压组合密封,这个椭圆的还真没见过,圆的好弄,找个 ...

截面圆的用格莱圈150MPA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莱圈撑不了这么高的压力,150兆帕直接就崩了,要用高压组合密封,这个椭圆的还真没见过,圆的好弄,找个 ...

如果是圆的150mpa用格莱圈 没问题,现实在用的,关键椭圆用圆的格莱圈安装贴合度如何?会漏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圆的150mpa用格莱圈 没问题,现实在用的,关键椭圆用圆的格莱圈安装贴合度如何?会漏油不?

格莱圈撑不到150兆帕的,格莱圈也就30-45兆帕,150兆帕用不长,压力太大,你要是想格莱圈用在椭圆,你问问格莱圈厂家,估计效果肯定不好,而且劝你不要用国产,

网友:
做成椭圆,真是独领风骚

网友B:
请问为什么要做成椭圆的,有什么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要做成椭圆的,有什么优点

因为两边的工况位置限制,比较紧凑而受力必须要达到工况的要求。高度也限制了不允许做两层的缸体。另外客户提供了图纸外观尺寸要求按照这样加工。

网友:
可以的  咨询徐州车氏。它们有300MPa的密封

网友:
这个椭圆的内孔磨加工也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