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的油缸咋加工

楼主(2022-09-28):
椭圆的油缸咋加工,和同样椭圆的活塞配合间隙只有0.03mm,有知道怎么加工的指点下,油缸槽内圈是圆的,谢谢了!!

网友:
一个圆形的,二个U型,最好加一个导正的

网友A:
我们有类似于你这个形状的,用的铝铸在精加工,不知道你这个干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类似于你这个形状的,用的铝铸在精加工,不知道你这个干嘛用?

是螺栓拉伸器。拉螺栓用,拉力150M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类似于你这个形状的,用的铝铸在精加工,不知道你这个干嘛用?

是高强度钢

楼主:
粗超度0.4或更高

网友:
|CHENHUIDGXLY发表于 09-28 15:15
是高强度钢

太麻烦了,一个二个加工费都不够,为啥非要这个形状的,加个微信探讨一下18618335723

网友:
看看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好麻烦,先找一下做型材有没有,非标应该难,还要航磨

网友:
如果一定要加工成椭圆,用3D软件编程,用立铣刀插补铣就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
以前做塑料模的时候,遇到这种异形的都很头大。现在数控了,没有啥难度了。只要公母一个程序,啥都搞定了。

楼主:
是专用磨床还是在数铣上换上磨头走一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专用磨床还是在数铣上换上磨头走一刀?

专用的吧 我也不清楚精度,数控铣装磨头的话对主轴损害较大

网友:
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