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刀或气刀耗气量或流量怎么计算??

楼主(2022-09-28):
风刀或气刀耗气量或流量怎么计算??已经风刀缝隙是0.35x120mm,气源压力0.5mpa

网友A:
Q=(AV)/1000,Q是气体流量,A是气体管道截面积,V是流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Q=(AV)/1000,Q是气体流量,A是气体管道截面积,V是流速

都是什么单位啊

网友(点评):
升每分钟

网友:
理论和实际永远会有差距,
装个流量表,比啥都靠谱儿。

网友:
流速*截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Q=(AV)/1000,Q是气体流量,A是气体管道截面积,V是流速

1000是什么系数啊?

网友:
建议使用吹风喷嘴,耗气量可以节约25%以上,搜索关键词“windjet”

网友(2023-12-15):
大家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