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模组——丝杠和导轨的平行度

楼主(2022-09-28):
请教一下,丝杠模组,丝杠和导轨安装的平行度一般要达到多少?有什么资料上提到吗?

网友:
这玩意不能提要求,看天气情况,看上帝,这种要按300/0.02的要求,不疯吗,可以说没有一家能达到300/0.1

网友:
有什么具体参数要求吗?

网友:
THK或者NSK 的样本上找找都有的

网友:
理论上来说,安装精度要达到丝杠和导轨的容许精度的。
先打导轨,再打行程,导轨我忘了多少,TBI的C7是每300mm容许5丝以内的偏差,那你装600长的模组,行程打表,打出10丝以内就说明你丝杠调好了。

网友:
这个没用过,不过现场调整,一般只看驱动扭矩。

网友:
楼上说的10个丝的,精度没那么差,这样要求丝杆与导轨的静态平行度没啥用,主要先保证两条导轨安装后的平行度控制在±0.015mm,再装丝杆,两头先不锁紧,把千分表架在滑块上推动,要的是行走平行度,边打标(丝杆的上表面和侧面)边安装,行走平行度可以控制在±0.02mm,然后还有检查丝杆轴端跳动,背向间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