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玻璃瓶在线剔除机构

楼主(2022-09-28):
第一次接触这个,在线的玻璃瓶不良品剔除机构,图中红色框内机构。看起来比较简单,玻璃瓶的速度应该很快,这个机构看着像是电缸在动作,有了解这个的吗?或者这方面的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是气缸。检测瓶内有无金属,有就推走。

楼主:
光学检知道,这个剔除机构是气缸吗?流水线玻璃瓶速度这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学检知道,这个剔除机构是气缸吗?流水线玻璃瓶速度这么快

是气缸,你们一分钟多少瓶

网友:
我之前做豆奶箱子流水线,是检测箱子有没有封好,检测到没封好的就气缸推走。

网友:
推出机构应该能匹配流水线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气缸,你们一分钟多少瓶

200左右,能赶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左右,能赶上吗?

肯定能,我这边400都行,不过我这边是易拉罐,你那玻璃瓶肯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能,我这边400都行,不过我这边是易拉罐,你那玻璃瓶肯定行

有图片或者什么照片我参考下吗?在做一个玻璃瓶视觉检测的方案,透明瓶子高度50mm和100mm两种,直径大概4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