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面问题

楼主(2022-09-29):
问题见图片,这种问题一般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这是蝶阀模型?

网友:
偏那么一丢丢,比如说0.01,没准就能成功了。临界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蝶阀模型?

是的,不过你看的问题重点是不是又点跑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