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与轴、轴承与孔的公差配合

楼主(2022-09-29):
做非标这么久,轴承与轴的公差配合,以及轴承与孔的公差配合,一直都是用微小间隙配合即能实现功能,且好装好拆。但是局部零件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配合精度。
配合公差(fit tolerance)是指组成配合的孔、轴公差之和。它是允许间隙到过盈的变动量。
孔和轴的公差带大小和公差带位置组成了配合公差。孔和轴配合公差的大小表示孔和轴的配合精度。孔和轴配合公差带的大小和位置表示孔和轴的配合精度和配合性质。
01公差等级的选择
与轴承配合的轴或轴承座孔的公差等级与轴承精度有关。与P0级精度轴承配合的轴,其公差等级一般为IT6,轴承座孔一般为IT7。对旋转精度和运转的平稳性有较高要求的场合(如电动机等),应选择轴为IT5,轴承座孔为IT6。
02公差带的选择
当量径向载荷P分成“轻”、“正常”和“重”载荷等几种情况,其与轴承的额定动载荷C之关系为:轻载荷P≤0.06C 正常载荷 0.06C <P≤ 0.12C 重载荷 0.12C<P
1) 轴公差带
安装向心轴承和角接触轴承的轴的公差带参照相应公差带表。就大多数场合而言,轴旋转且径向载荷方向不变,即轴承内圈相对于载荷方向旋转的场合,一般应选择过渡或过盈配合。静止轴且径向载荷方向不变,即轴承内圈相对于载荷方向是静止的场合,可选择过渡或小间隙配合(太大的间隙是不允许的)。
2)外壳孔公差带
安装向心轴承和角接触轴承的外壳孔公差带参照相应公差带表。选择时注意对于载荷方向摆动或旋转的外圈,应避免间隙配合。当量径向载荷的大小也影响外圈的配合选择。
3) 轴承座结构形式的选择
滚动轴承的轴承座除非有特别需要,一般多采用整体式结构,剖分式轴承座只是在装配上有困难,或在装配上方便的优点成为主要考虑点时才采用,但它不能应用于紧配合或较精密的配合,例如K7和比K7更紧的配合,又如公差等级为IT6或更精密的座孔,都不得采用剖分式轴承座。
03轴承与轴的配合公差标准
①当轴承内径公差带与轴公差带构成配合时,在一般基孔制中原属过渡配合的公差代号将变为过赢配合,如k5、k6、m5、m6、n6等,但过赢量不大;当轴承内径公差代与h5、h6、g5、g6等构成配合时,不在是间隙而成为过赢配合。
②轴承外径公差带由于公差值不同于一般基准轴,也是一种特殊公差带,大多情况下,外圈安装在外壳孔中是固定的,有些轴承部件结构要求又需要调整,其配合不宜太紧,常与H6、H7、J6、J7、Js6、Js7等配合。
附:一般情况下,轴一般标0~+0。005 如果是不常拆的话,就是+0。005~+0。01的过盈配合就可以了,如果要常常的拆装就是过渡配合就可以了。我们还要考虑到轴材料本身在转动时候的热胀,所以轴承越大的话,最好是-0。005~0的间隙配合,最大也不要超过0。01的间隙配合。还有一条就是动圈过盈,静圈间隙。
轴承配合一般都是过渡配合,但在有特殊情况下可选过盈配合,但很少。因为轴承与轴配合是轴承的内圈与轴配合,使用的是基孔制,本来轴承是应该完全对零的,我们在实际使用中也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但为了防止轴承内圈与轴的最小极限尺寸配合时产生内圈滚动,伤害轴的表面,所以我们的轴承内圈都有0到几个μ的下偏公差来保证内圈不转动,所以轴承一般选择过渡配合就可以了,即使是选择过渡配合也不能超过3丝的过盈量。
配合精度等级一般就选6级,有的时候也要看材料,还有加工工艺,理论上7级有点偏底了,5级配合的话就要用磨。
一般选用是:轴承内圈与轴配合轴选k6轴承外圈与孔配合孔选K6或K7。

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无知无畏。根本没这么麻烦。,满足工况!

网友:
刚开始搞机械的时候也是按公差带标注公差尺寸,后来就乱来了。

网友:
最基本的东西,挺好

网友:
我一般不选过盈量大的,毕竟都是锤子敲

网友A:
机械零件很多都要拿去镀铬的,标公差时一般留多少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零件很多都要拿去镀铬的,标公差时一般留多少余量?

结合镀厂给出的数据计算

网友:
开发个软件就好了,根据规则自动选公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