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8怎么同时打开两个装配模型图

楼主(2022-09-29):
打开一个装配模型图自动打开了另一个修改前的装配模型图,但我这两个图的名字是不同的,那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先谢谢回复

网友A:
软件双开,但是文件最好打包成两个文件夹,否则改了以后原先的图档也变成最新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双开,但是文件最好打包成两个文件夹,否则改了以后原先的图档也变成最新文档

本来将新的装配模型图打包放到一个新文件夹,但旧的装配模型图自己就跟着过来,这个在SW2016时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你是想同时看两个模型,对比?
首先两个模型有没有重名的文件?即便是放在不同文件夹,如果一个软件进程打开两个文件,有同名的会只认一个文件,所以建议不同文件夹内不要有同名文件,
我很少开两个软件窗口

网友B:
|广州粤研钟彦华发表于 09-29 13:32
本来将新的装配模型图打包放到一个新文件夹,但旧的装配模型图自己就跟着过来,这个在SW2016时没有这种情况

你怎么操作的?说下过程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操作的?说下过程看看有没有问题

比如我打包这个长沙乐远20220510装配模型图到另一个文件夹,那个修改前长沙乐远装配模型图也会跟着去,而且打开长沙乐远20220510装配模型图会自动打开长沙乐远装配模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我打包这个长沙乐远20220510装配模型图到另一个文件夹,那个修改前长沙乐远装配模型图也会跟着去,而 ...

因为新的装配体有某个位置 是关联了 之前的装配体
找到他
干掉他
就好了

网友:
|广州粤研钟彦华发表于 09-30 08:44
比如我打包这个长沙乐远20220510装配模型图到另一个文件夹,那个修改前长沙乐远装配模型图也会跟着去,而且打开长沙乐远20220510装配模型图会自动打开长沙乐远装配模型图

或许软件即便是开了不同窗口不同的文件夹的文件,但只要同名的文件视为一个,所以你打开两个窗口的方法恐怕只能用来查看文件,如果需要对文件修改,可以打包时,把每个文件加前缀或后缀,千万不要让同时打开的文件有重名,虽然你认为是不同的文件,但软件始终认为是一个文件,这个是软件自己的规则,我们只能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