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怎么选型啊?

楼主(2022-09-29):
气缸如何选型啊?求助

网友:
简单的来说,就是能不能装的起来,然后力气够不够用。看看气缸的样本,都有教你的。

网友:
这个系统问题,百度吧

网友:
气缸要出多大的力,安装环境够不够装

网友:
这个话问的就像是问人要怎么活着一样,话题太大了,建议百度一下基础教程,比如气动选型做关键字,会有很多教程,看看基础再说,否则从头讲起这种没人会管的。

网友A:
找个亚德客、SMC的技术员,他恨不得手把手喂你吃饭

网友:
亚德客选型手册  看看就会了

网友:
首先要知道你负载的物体多少kg行程多少,然后对着气缸手册选多大的杆径行程,SMC手册上面有气缸选型表,对着看就行了。

网友:
需要看使用环境,还有气缸的受力方向

网友:
气缸种类、缸径、行程、固定方式、开关、接头等要考虑的东西比较多,几句话说不清的。

网友B:
问的好,首先要从苹果砸牛顿开始讲

网友:
气缸你就直接问厂家,气缸是最简单的

网友:
不是有米思米送样本还有几天吗?

网友:
第二章第一节,气动系统,你仔细阅读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的好,首先要从苹果砸牛顿开始讲

都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亚德客、SMC的技术员,他恨不得手把手喂你吃饭

关键是饭钱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