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口剪钳装置-(原档)

楼主(2022-09-29):
利用剪鉗剪下樹脂零件之槽痕的裝置
自動做工件的定位與槽痕的剪下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也是2021?

网友:
似乎是手机壳一类的注塑产品剪水口?
气动剪刀没有微调设计,废料没有收集排放,可以增加自动出料设计,框架式设计阻碍人工入料,没必要下压式固定工件,边上一个杠杆下压结构或者旋转下压结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也是2021?

Solidworks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