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怎样将封头边角处理搞出来

楼主(2022-09-29):
灰色的不能用,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才能用,社区那位大侠知道?先谢谢回复

网友:
大佬多发一些技术贴,多多益善

网友A:
先进入顶端盖(不要选端面),进入顶端盖界面后再选端面(2016版)

网友(点评):
還有这个区别!?

网友(点评):
刚刚试验出来的,其实取消选择后重选也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个都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先进入顶端盖(不要选端面),进入顶端盖界面后再选端面(2016版)

直接选,边角处理不可选

重新点选端面,可选边角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选,边角处理不可选

单根怎么样都可以,很多组(框架)就不行,这个我是再倒角才这样的

网友:
试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根怎么样都可以,很多组(框架)就不行,这个我是再倒角才这样的

大佬这么多矩管封口,不累么,直接切45度如何

网友(点评):
你看上面有4个孔是装脚轮的,上面有焊缝不好攻牙和安装

网友:
最好镶在方管里面,再缩进里面几毫米,用周围角焊缝即可,不需要打磨焊缝。

网友:
楼主视力不行呀,前面那个为什么不打勾?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根怎么样都可以,很多组(框架)就不行,这个我是再倒角才这样的

好像多少并没有什么影响,如果开始直接选中端面进入顶端盖,或者进入后顶端盖功能后没有选中端面,边角处理是不可选的,只有进入后改变端面选择(增加或者减少端面就变成可选状态(其实这时候边角处理的选框会改变颜色,只是软件默认颜色改变不明显)

网友(点评):
正解是先选端盖功能,再选端面,这时边角处理才可以用了

网友:
这样太累了,直接在工程图注明下外露方管封口

网友(点评):
我这边是在外面下料再自己焊接,我出个焊接图由下料厂拆零件图下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根怎么样都可以,很多组(框架)就不行,这个我是再倒角才这样的

管有多厚,直接在管壁上攻牙?还是插入一块铁板?

网友(点评):
直接攻牙安装在壁厚2毫米的201管上,不要说这样不行,已经是多年的经验了

网友(点评):
看图看不出厚度。这样省材料肯定可行

网友:
不能打勾,说明你软件有问题,截图看看你软件Sp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