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机床

楼主(2022-09-29):
这是什么机床

网友:
盲猜,奔驰方向盘,哈哈哈

网友:
盲猜,矿泉水瓶生产线,哈哈哈

网友:
发动机缸盖线上的设备,具体是什么工位看不清楚。

网友A:
楼主不是想问加工什么零件吧!
这是FMS柔性制造单元,看图是有两套加工设备组合,
左右两边黄色长条分别是上料料仓和下料料仓。
中间和右边绿色是物料输送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想问加工什么零件吧!
这是FMS柔性制造单元,看图是有两套加工设备组合,
左右两边黄色长条分别 ...

这位大哥厉害啊